向各位老师咨询个事

楼主(2020-03-30):
同一个电路,电子管是不是电流大的质量好?那么晶体管是电流小的好,还是电流大的好?

网友:
同一个电路,换插管子,电流大的跨导比较大,比较新。晶体管同理,不过要排除漏电流的因素。

网友: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合适最好。    只要贵的,不用对的。
具体的电路,要考虑耐压、电流、频率等等,有一定余量。

网友:
电子管不懂,晶体管电流参数好几个,LZ 要哪个大?

Ic:额定电流,工作时允许的最大连续电流,越大对应管子驱动能力越大;

Iceo, Iebo, Icbo:穿透电流,PN节加指定电压(一般是反压)时的漏电流,大多越小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