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功放机问题

楼主(2020-03-30):
功放机是高压工作状态的,正负都是75v工作,一边没事,一边通电就炸功率管,把坏的这边对照好的这边测量输出到功率管电压,基本是一样的电压,为什么会通电就炸功率管?还有应该怎么测中点电压?静态电压又怎么测?

网友:
应该怎么测中点电压?静态电压又怎么测 ------ 连这都不知道 怎么修?还是用楼上说的串联100W灯泡的方法吧,起码不会炸功率管
应该怎么测中点电压?静态电压又怎么测 ------ 对于正负双电源供电的功放来说,中点电压就是输出点的电压。静态电压就是不加信号时的电压。
把坏的这边对照好的这边测量输出到功率管电压,基本是一样的电压,为什么会通电就炸功率管 ------ 可能:新管型号不对或质量太差 或 有自激。

网友:
超过土60伏的功放维修难度很大,不仅要求你有很丰富的修理经验和业务水平,而且所更换的原件一定得保证是正品,你图上那个Q18的功率管,假货的概率很大,高电压大功率功放的功率管在上机时一定要进行耐压、电流、放大倍数测试,而且最底要求也要进行同级性配对才能上机。在维修时可先不安装功率管,调整好中点电压,静态工作点之后再安装一对功率管试机,确认无问题后再安装全部功率管,最后先不带负载进行满功率试机检查功率管耐压,然后带负载满功率试机,,并检查各个功率管发热情况。高电压功放要注意电路板的清理和功率管的绝缘。

网友:
有问题的那一边,电源有短路的地方不仅是功放块那儿,还有推动等。换上新的通电前,量有没有对地,或者正负电压相通。

网友:
这种功放是直流耦合,功率管前某个三极管、电阻开路、短路也会引起功率管炸管。串灯泡、断开功率管维修是正确方法,这样直接换功率管上电几多都不够烧的。

网友:
更换功放对管在保证原件完好的前提下(与好的声道对比测量),一定要购买2手拆机管,成功的几率比较大!

网友:
怀疑功放管质量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