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雷805与705使用感受(附电路图)

楼主(2020-03-30):
心血来潮,收了2台全晶体管的老机器:春雷705和805,既不太占空间又能兼顾便携与性能。
第一台春雷805给我的印象就是灵敏度出奇的高,状态应该很接近出厂时候,整机也没有更换过零件。中波对比过PL310根本不是对手,甚至比二次变频版的1103还要高一点,最显著的就是接收250多公里外的郑州小功率电台549khz,明显要比其它机更清楚,夜间整个中波频段更是电台不断,一个挨着一个。短波灵敏度也很好,就是镜像有点多。

使用感受:
1、灵敏度出色,听机、玩DX的不二之选。
2、给力的AGC控制,接收强弱悬殊的电台音量差别很小。
3、用耳机收听时听感有些闷,低音过多,但外放的声音听着舒服。
4、虽然检波设计的有屏蔽罩,但收听二三次谐波附近的台,如我经常听的927khz南阳新闻台,1404临省的湖北之声还是有点轻微的啸叫声,不过比不带屏蔽的袖珍机好很多。
5、远近程开关有些鸡肋,打到本地档时对音量衰减过大,对信号的强弱衰减不大。
春雷805扫频曲线:
春雷805电路图:

春雷705的电路板和春雷703与红旗703比较像,7个晶体管3波段,短波段设计的有磁棒天线,还带有高低音选择开关,在这么大的机子里不多见。可能是因为少一个管子加上短磁棒的缘故,灵敏度与805相比要略弱一点点,但性能依然不错。

使用感受;
1、不错的灵敏度,仅比805略弱一点点。
1、自带短波磁棒,收听低频段短波台可以不用拉开天线,更方便。
2、有高低音选择开关,使用耳机时拨到高音档位听感比没有音调开关的805更舒服。
3、和805一样,整个中波除了927/1404附近几乎没有啸叫频点。
春雷705电路图,网上很少见到

网友:
春雷805、705都是很经典的老机,使用收藏两不误。

网友A:
一般来说,有串接中放级的机器,灵敏度高。

网友B:
恭喜得宝又能玩几天了

网友C:
春雷805的中放和春雷3T9的几乎是一样的。

网友D:
这机机值得玩玩、也算国产精品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春雷805的中放和春雷3T9的几乎是一样的。

都串接了一个三极管,如果磁棒再长一点估计能达到3T9的水平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着十分亲切的春雷系列,以前都帮朋友修过这个……

哈哈,谢谢关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来说,有串接中放级的机器,灵敏度高。

是的,这台805灵敏度很高,也是惊艳到我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恭喜得宝又能玩几天了

谢谢关注,我在豫鄂两地交界处白天能收到不少中波频率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机机值得玩玩、也算国产精品

做工还是很精美的,就是塑料时间长变得有些脆了

网友:
70年代初便携机中的高端产品

楼主:
引用 网友F:
也想买一台春雷805,闲鱼上看了一下二百多元。

闲鱼价100多比较合理,看到成色好的可以拿下

楼主:
值得一提的是805的压降特性也非常优秀,今天发现电压到3V还可以中等音量正常收听,2.6V左右停震

网友(2020-05-29):
经典机型,

网友G:
这个曲线真是教科书级的,完美!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曲线真是教科书级的,完美!

谢谢,更漂亮曲线的应该是顶部再宽一些,不过原机是这样,为了保持原样我就不动它了

网友:
中放是共射共基串联接法的,性能都比较优异,主要是这两台机的品相那是相当的好!
恭喜得宝!

网友:
春蕾是国货中的精品,那个年代普通人要两三个月的工资才能买上一台这样的收音机。

网友:
请看:

春雷703和春雷705的电路图几乎一模一样, 所不同的就是705有一个所谓"高音-低音"开关, 这样就出现了两种可能性:

第一种可能性: 先有805, 然后805的简化版就成了705, 电路其实也差不多, 只是把级联串接简化为普通电路, 少用一只晶体管, 灵敏度略微降低了一点点, 也就用不着"远程-近程"开关了, 然后, 外壳也直接利用805的壳, 可是原来"远程-近程"开关空出来的怎么办呢? 总不能空着, 所以就搞一个"高音-低音"电路, 把这个空利用起来, 以后, 又重开模具, 把"高音-低音"电路取消, 就成了春雷703. 过程是 805-->简化-->705-->再简化-->703.

第二种可能性: 先有春雷703, 一看不错, 加一个"高音-低音"电路, 升级一点点, 变成春雷705, 一看还不错, 再提高一点灵敏度吧, 加一个管子, 电路不作大改动, 把"高音-低音"电路取消, 增加"远程-近程"调节, 把那个空利用起来. 过程是703-->升级-->705-->再升级--805

哪一个可能性大呢? 从当时生活条件来看, 我猜很可能是先有较高级的, 然后为了"方便广大工农兵革命群众使用, 破除资产阶级神秘主义", 就进行了简化再简化.

网友H:
这2款机用的都是16欧姆的喇叭。

网友I:
春雷703是我毕业下乡自己装的带到了集体户,灵敏度很高收听英国法国加拿大香港越南澳大利亚很多电台。

楼主:
哈哈,我也感觉第一种可能性比较大,逐渐缩水了。
春雷705用了TTF-3系列的中周,估计也是想弥补少了一级串接中放和短磁棒损失的灵敏度,不过最终和805灵敏度差别很小。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2款机用的都是16欧姆的喇叭。

是的,比较特别,应该和使用的OTL功放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I:
春雷703是我毕业下乡自己装的带到了集体户,灵敏度很高收听英国法国加拿大香港越南澳大利亚很多电台。

灵敏度真没的说,一到晚上转动调谐旋钮全是台!

网友(2022-11-03):
刚从某鱼买了个705  机芯还行   收到台了     外壳比极差  灵敏度不错

网友:
没想到传说当时国内数一数二的品牌,春雷收音机也一样有中频二次谐波、三次谐波干扰的问题,看来春雷收音机同样不是完美的产品。要消除中频谐波干扰,对于成品收音机来说最可行的方法就是通过调整中放工作点来降低中放增益,但这样做的结果就是收音机的灵敏度会下降。

网友:
某鱼66元买一个坏的红灯753无喇叭   海燕b321  喇叭坏   春雷705   好在705 外壳差  别的 算修好了   应该值  中波收台多 短波也不少   之前  别人修过  调谐的线和轮  有点问题

网友(2023-02-21):
请问805的电路图有高清的吗?

网友:
我有703,喇叭是25欧的,声音很好听。

网友:
收音机,,一直不干收,,因为我不会修。。。唉。。。。

网友:
推测得不错,实际是第2种猜测是符合实际的,先有703再有705和805,703在72年就看到电路图,在《晶体管收音机手册》72年版中, 上海交通电工器采购供应站编写。采用串接中放那是后来的事,我也试过,用后确实可以提高些灵敏度。

网友:
春雷好机,以前玩过,中波性能不错

网友:
以前有个春雷的805后来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