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们看看淘宝上的这能推6P3P吗?

楼主(2020-03-30):
老师们请指导一下,淘宝上的300块1个电源牛,2个输出牛,1个扼流圈。看下他的数据能用于6N1推6P3P不,效果怎么样?自己绕输出牛成本大概多少钱?看了下100元有4斤的漆包线,能绕一个还是几个?

网友:
单端功率足够了,按科学的方法去计算就好了,不要走上玄路,盲目的追求大数据。

网友:
96X50有点太牵强了发热量不小再加上淘宝的牛缩水严重最好还是105X60的,输出牛66的太小了最低76X40最好是86X40,你这个用于6P1,6P14还可以

网友:
可以推   单端电流不大 100MA不到都可以了

网友:
不讲究的应该可以。没有多余空间,刚刚好。

网友:
66的片子做6P1输出变压器还差不多。

网友:
        电牛没问题   输出牛小了一点   建议分开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