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底是6n9p推6p3p还是一个声道一个6n8p好听

楼主(2020-03-31):
到底是6n9p推6p3p还是一个声道一个6n8p好听?

网友:
能问到这问题的建议做图一6n9  理论上图二牺牲点功率声音会好点 有一级直交不适合新手做

网友:
这个可以考虑

网友:
老穷烧的电路

http://www.tubebbs.com/thread-346751-1-1.html

网友:
做的成品也不错

网友A:
建议楼主使用第一图,不断电路简单,而且效果也要好些!

网友B:
功放管不适合采用电流负反馈。

网友C:
看你对声音的取向。相对说,一般高U管声音较为轻盈活泼,低U管稍显厚实沉稳。

网友D:
多一级放大放大噪声跟着放大K1倍,当然只用一级中放大因数三极管增益不够。

网友E:
6P3P的标准接法用一级高U三极管或者低跨导五级管就足够了。三极接法才需要两级中U三极管或者一级高跨导五级管去推。楼主在关注推动管的同时,还要注意区分末级管子的接法不同。

网友F:
第一张图还是可以的,我做过,声音很好听的。

网友G:
     第一个图好耐听 第二个好听

楼主:
引用 网友G:
第一个图好耐听 第二个好听

前辈你的话如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E:
6P3P的标准接法用一级高U三极管或者低跨导五级管就足够了。三极接法才需要两级中U三极管或者一级高跨导五级 ...

我只是针对这两张图而言,希望能得到准确的信息。谢谢你

楼主:
这张图跟第二张图没有本质的区别呀?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功放管不适合采用电流负反馈。

白版,我手头只有6n2  6n8p  6n9p 6j8p也有已经做了一个6p3p了,所以想尝试。6n9p做了一台6p9p的,感觉声音没有6p3p听感好,手上原来准备做推挽就剩下一对,电源双280 输出3.5k.也想尝试做FU7<手上有一对》。查看了论坛感觉电源电压低,所以就想再做台6p3p。希望能给个适合的建议。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你对声音的取向。相对说,一般高U管声音较为轻盈活泼,低U管稍显厚实沉稳。

谢谢前辈的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楼主使用第一图,不断电路简单,而且效果也要好些!

谢谢指点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多一级放大放大噪声跟着放大K1倍,当然只用一级中放大因数三极管增益不够。

谢谢学长们的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E:
6P3P的标准接法用一级高U三极管或者低跨导五级管就足够了。三极接法才需要两级中U三极管或者一级高跨导五级 ...

谢谢指点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第一张图还是可以的,我做过,声音很好听的。

谢谢谢谢指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只是针对这两张图而言,希望能得到准确的信息。谢谢你

第一张就行。很流行的图纸。

网友:
建议楼主----这两个电路各做一个声道。。。根据自己的耳朵来选择。电位器用两只独立的。。。哪个顺耳就把另外那那个改回来。。这也不费多少事。。。纸上谈兵-----都是闲谈。。试践是检验理论的尺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辈你的话如理解?

    声音比较难描述 各人喜欢不一样 ,  有人说 6p14 好听 ,有人说 6p1 好听 ,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功放管不适合采用电流负反馈。

白版主推荐一下那个图更合适初玩家

楼主:
牛逼克拉斯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辈你的话如理解?

声音表现和胆味,三极管接法声音表现好一点,标准接法胆味多一点(感觉就是失真多一点点,但是比较有力)

网友(2021-02-22):
  我觉得第一张图有个明显的错误,红圈内15UF才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