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前辈 如果用同型号的电子管 两台咋改胆机功放

楼主(2020-03-31):
我对最胆机是不懂的
但我觉得
用两个同型号的电子管收音机
去掉 调谐部分 是不是就可以  成为两台 独立输出和输入 的功放了
大家说可行不
四边我再做个好木框  加上音量电位器 和接输入 端子    原来的喇叭线  做音箱输出。
是否可行,要不电子管收音机  也卖不好卖  还不如自己改着玩
各路大侠  高人  给点建议。

网友:
摆弄到最后是一堆垃圾,扔也不是留也不是。建议楼主把破收音机出了,添钱买一台胆机正儿八经地去听,或者买套件另行组装。

网友A:
一般国产三级收音机额定输出功率0.5VA,因此采用屏压较低,最大输出功率1.5VA,6.5寸喇叭频带只有110~7000Hz,要求不高可以玩玩。如要求较高,建议把电路加以适当改造,更换输出变压器和喇叭。本人就是利用原红灯711的拆机电源变压器,另行制作了两个输出变压器,6P14三极接法制作了一台袖珍功放,放音效果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图~给各位老师~看看。帮助、分析是否有改拼的必要~~

你好朋友  就是五灯的那种凯歌593-2

还有这些  陈年老灰彻底干净咋清洗  用酒精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国产三级收音机额定输出功率0.5VA,因此采用屏压较低,最大输出功率1.5VA,6.5寸喇叭频带只有110~7000H ...

老师好   我就想用原来的喇叭
原来的一切
只去电调谐器部分
可行吗?

您说的是全改  我不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国产三级收音机额定输出功率0.5VA,因此采用屏压较低,最大输出功率1.5VA,6.5寸喇叭频带只有110~7000H ...

才细看    版主前辈啊  失礼失礼

网友C:
楼主的想法完全可行,只是输出功率较小,带个小喇叭没问题!

网友D:
白版主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电子管收音机有两点不足:一是功率小,二是输出频宽稍窄,
发声没问题,但HIFI还差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白版主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电子管收音机有两点不足:一是功率小,二是输出频宽稍窄,
发声没问题,但HIFI ...

恩   就是一般玩   用原来收音机的喇叭  正好一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想法完全可行,只是输出功率较小,带个小喇叭没问题!

谢谢回复

我为啥想把调谐部分去掉呢  就是为了好看
之后做个好木头 框  把它镶里面 好看

网友:
不如拆了按功放电路重做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为什么拆掉收音部分才好看呢?机箱还是那个机箱啊,你这么做将彻底毁掉两台收音机。
建议如楼上朋友所说 ...

这位朋友感谢您
拆了调谐器  是为了看起来 能够像胆机功放   听大家的
我先接上两条输入线  听听效果。在决定拆还是不拆。

网友A:
要求不高完全可以,拆掉变频和中放部分可以提高直流电压,输出功率还会加大一些。改到一个箱子里喇叭还是要分开,不如就这样凑活听。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求不高完全可以,拆掉变频和中放部分可以提高直流电压,输出功率还会加大一些。改到一个箱子里喇叭还是要 ...

非常感恩  版主再次回复

谢谢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