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雅sp331功放电路图已找到,哪位有该机机检测和维修资料吗?,谢谢! 无通电,想修复

楼主(2020-03-31):
声雅sp331功放电路图已找到,哪位知道是哪年生产的吗,哪里能找到该机检测和维修资料?,谢谢! 无通电,想修复.

网友:
90年代后期产品 我经历过的有97年生产的,是广东中山声雅音响厂生产的。那个年代没有维修手册。只能靠自己的维修技术和功底来进行维修。目前能修这类产品的人很少,在业余条件下不好说能修复的完美。

网友:
什么叫无通电?

你不敢通电?

插电按开关指示灯不亮?

无直流电圧?

...

有病人在医院门外大叫;医生救命,

有这样看病的吗?

电路图?有为什么不发?

是头顶生疮还是胃痛?这病医生怎么看?

网友:
只要你把外形图和内部图发上来我会告诉你非常准的时间生产的。

楼主:
谢谢老刘师傅给我提供的图.我怕贸然插入电源把管子音箱烧毁.好的明天拍摄几图

网友:
何不把电路图公诸同好,大家发表看法

楼主:
电插头直流阻抗10欧,不接负载可通电吗?

楼主:
电路图传不上,我已通电,电源指示灯闪烁电子管亮.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图来了................

就这品相~~~~~~~
先检查电源线、保险丝、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这品相~~~~~~~
先检查电源线、保险丝、等

已检查各级电压,换一电阻已修好.谢谢老刘和各位!

网友:
本来OCL就那么几个零件几乎全天下的都差不多

网友:
我曾经也有过声雅的后级,一台净重30多公斤。我对付这类老机器流程一般先彻底搞卫生,然后电源、小信号、电压放大,最后功率放大。当然说起来简单,实际得好几天琢磨,过程中一定会发现有啥问题,逐步解决修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