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子管麦克风的输出变压器

楼主(2020-04-01):
目前想diy一个电子管麦克风,搜到网上此电路,管子是5840的拇指管,但是没有输出变压器参数,输出阻抗应该是200欧。请问这种仅信号隔离的变压器该如何选择?

网友:
这个变压器,不是为了隔离,而是一个阻抗变换器。

网友:
一般是:    初级=20K ~ 60K        次极=600欧

网友A:
变压器可不可以用阴极输出器代替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变压器可不可以用阴极输出器代替呢

想都别想,历史上的工程师都不是傻瓜。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想都别想,历史上的工程师都不是傻瓜。

俺也不是傻瓜。愿闻其详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俺也不是傻瓜。愿闻其详

关键的关键在于我是傻瓜还是个大号的,没办法,时间一长吃的亏多了就知道得老实些不能瞎哆嗦,只好认先人的作品,他们那样干是有原因的。关键是留给我们哆嗦的余地太小。

网友:
楼主想diy电子管麦,这里有个不错的帖可参考(我也很动心、就是懒、、)
[电子管话筒制作三:6J1+4P1S话筒的制作]

还有制作一、二 。。。感兴趣的自行查找

网友:
一般铁芯要选用波莫合金,以取得小体积,大的初级电感的特性。同时次级双线输出要悬浮,低阻输出,便于长距离传输。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变压器可不可以用阴极输出器代替呢

单从降低阻抗的角度看,用阴极输出器是可以的,但是考虑到长距离传输,为了抗干扰,需要平衡输出,那如果用阴极输出器,需要一正一负两路输出。这样电路部分就复杂化了,体积难以做小。于是一个小体积波莫合金变压器就出场了,将以上问题一揽子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单从降低阻抗的角度看,用阴极输出器是可以的,但是考虑到长距离传输,为了抗干扰,需要平衡输出,那如果 ...

谢老师解答

网友D:
电子管话筒也需要一定增益,阴出电路虽然可以满足低阻输出,但增益<1,所以不能用,请看下面图片,其                                                         输出电平灵敏度是可调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变压器可不可以用阴极输出器代替呢

阴极输出电路,只能改变输入输出阻抗,不能进行电平变换。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子管话筒也需要一定增益,阴出电路虽然可以满足低阻输出,但增益<1,所以不能用,请看下面图片,其      ...

向老版主学习了

网友:
这个电路图输出有一个1μ电容,输出阻抗就发生较大变化。给几个参考公式。

网友:
自制话放难度极高,
还是成品吧。

网友:
试试这个可能对你有用

网友E:
资料表明,该输出变压器输出阻抗是150欧(±5欧);输入阻抗是141k欧(130—150欧)。测试频率为1kHz。

网友:
引用 网友E:
资料表明,该输出变压器输出阻抗是150欧(±5欧);输入阻抗是141k欧(130—150欧)。测试频率为1kHz。

原厂资料。

楼主:
谢谢,这个变压器参数还真是难找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老师,就不一一回复了,现在正在规划中,后续有进展会更新

网友:
找一个高阻(20K)动圈话筒,里面有一个陂镆合金的升压变压器,把它反过来用即可。

网友:
DZG

我也在做DZG话放,用这种小变压器。

网友:
你需要 坡莫合金的铁芯。
然后是能绕很小线包的 绕线机,然后很细的漆包线。

网友:
楼主问的是输出变压器吧,怎么变成输入变压器了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