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否推荐个超大功率的双声道AB类功放

楼主(2020-04-01):
要求是传统模拟功放,双声道,功率越大越好,但也需要保护做得好,高频下效率不能太低,我是做实验用,需要让其在大约15~20KHZ下工作,并且输出500W以上功率。我在淘宝上找了一圈,发现超大功率功放好像最大的是CA20,广东那边很多做的,重量40多公斤,功率有标到2*2000W的,环形变压器有22cm直径,但价格才不到3000?我在想,这种功放如果采用桥接方式,单声道输出4000W,在20KHZ下虽然效率低,但持续工作应该输出500W以上功率吧?我暂时在淘宝找不到很合适的功放,只能找到这种3000元不到的便宜货,其实我想要10000以内的,要好点的,尤其保护做得好,不容易烧,并且高频下效率高一些的,老师们能不能给推荐一款?

然后这种功放一般需要前面加一个前级功放,这种前级功放应该是什么样子?我本来感觉就是个小功放而已,但网上一查发现都是些效果器,调音台,和我想象的不一样,请问有没有那种合适我用的双声道小功率功放做前级的,不知道像LM1875这种功放行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X射线这些只要电源供给.但作为试验室电源,你前几个提议都不合格,因没有电压调/过流自保.

从前坛里很 ...

版主说的极是,本帖的楼主费这么大劲其实就是在寻找一个他认为非常合适好用的电源,在没有成品的情况下他能想出来这么一个方法并通过改进为其所用也算是一个头脑灵活有想法的人。按理说他单位有X射线机在机器上修就可以省去电源的麻烦,但直接上电可能会导致故障扩大和各种危险,所以楼主需要一个电压可调的高频电源。其实我感觉超声波发生器电源和功放本质上没什么区别。

网友B:
楼主这个已经发了好几次了;不觉得无聊吗?
晶体管模拟功放机输出大功率采用的是低阻音箱组;
由于一般来讲晶体管功放不适合于高电压下工作,所以一般输出电压都不高(75-80V以上就很少见了),采用的是低压大电流方式(即低阻负载);
又由于极低负载的方式缺点多多;模拟机单机超大功率输出多用定压方式(输出变压器);
上一次帖子已经说到:楼主不具有一定基本理论知识,不知大专毕业没有,搞研发?“
好无聊!”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不错,你这个方案能用是应该继续用下去,祝贺你!

是的,这个方案一开始觉得不行,我先后烧了三块功放板,前后折腾很多时间,第四块功放板就神奇得坚持到现在,一方面也是因为我吸取烧功放的教训。现在我发现功放挺好用,主要是信号发生器调节方便,我测试了好几天,测到很多很多数据,有的数据暂时还分析不明白。后来我还饶了一个变压比1比3的升压变压器,可以让我那个小功放的输出电压大大提高,最终可以将内部升到160KV没问题。只是这个功放功率太小了,经常满负荷使用我很担心,也不能完全满足需求,尤其打火的时候,功率增加很大,很容易烧。

我后来为了在油里面加高电压观察现象和做测试,定做了高压电阻替代球管。

网友:
引用 网友B:
您继续自己搭建那个破功放检修好X射线发生器。

我在工厂干了几十年,这种用歪门邪道冒充技术革新的见过不少,领导是明白人还好,如果领导是糊涂蛋,他们就得逞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啰嗦那么多我也可以告诉你我已经用我自己搭建的那个破功放检修好不少X射线发生器了,已经创造了不少价 ...

您继续自己搭建那个破功放检修好X射线发生器。

网友D:
我只想知道楼主你想要干啥?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只想知道楼主你想要干啥?

目的还是不说了,直接推荐吧,一说目的又有各种坛友要歪题了,,,算了还是说说吧,我是来替代20KHZ输出的逆变器给X射线发生器供电的,供电电压100V左右,用来检修X射线发生器,我是公司技术,方法之前我用300W功率的功放验证了可行,但输出电压不够高,只有不到40V,所以想买个输出电压高的。坛友只管回答我的问题帮我推荐就行,不用歪题给我提别的意见。我买了实验做成了,会来发帖配图嘚瑟的

网友:
考虑购买舞台功放,相对家用的来说功率会比较大。

网友:
我还是有点不明白,用来替代20KHZ输出的逆变器的,直接买20KHZ输出的逆变器不就行了吗?

网友:
我修理过一款,是雅马哈的一款,大功率管就有20多只的双声道的高保真的扩音设备,大概是三十几年的产品,质量很好,输入的灵敏度很低,必须要有前级。型号忘了。看变压器的体积,和散热板的面积,应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
功放用于这么高的频率效率降低很多,还不如直接用逆变器494或是3525以及ZVS均可

网友E:
大功率功放不光可以驱动音箱,还可以变通另做他用,这想法很灵活。
国产的大功率功放真的很悲哀,真的没有一个响当当的牌子,
楼主说的ca 20已经是最高端的功放了,
从价钱和做工到输出功率性价比,全国头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个已经发了好几次了;不觉得无聊吗?
晶体管模拟功放机输出大功率采用的是低阻音箱组;
由于一般来 ...

你啰嗦那么多我也可以告诉你我已经用我自己搭建的那个破功放检修好不少X射线发生器了,已经创造了不少价值,当然你可以继续意淫你很厉害我很垃圾,随便吧,反正在你眼里你懂的东西就是别人该懂的,别人不懂你懂的就是无知就不能搞研发。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大功率功放不光可以驱动音箱,还可以变通另做他用,这想法很灵活。
国产的大功率功放真的很悲哀,真的没有 ...

学习了,我也是觉得纳闷,因为从音质角度来说,我感觉,2*1500W这个档次的功放价格在5000~8000可能才有比较好的产品。只是我感觉。不过也没得选择。

楼主:
我打算就买那个3000块钱的山寨大后级,前级用淘宝看到个采用MBL6010D线路的,AD797运放的前级,一千多块钱,这样组合应该还不错。

网友F:
专业功放输入灵敏度虽然低,但用你的信号发生器驱动应该也是绰绰有余,不须要加前级吧?如果要平衡输入用运放自己搭一点就行

网友:
搭一个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专业功放输入灵敏度虽然低,但用你的信号发生器驱动应该也是绰绰有余,不须要加前级吧?如果要平衡输入用运 ...

我觉得你说的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