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回授方ˋ式差異

楼主(2020-04-01):
請問一般訊號管在接回授時,電路有兩種方式,如圖,有何差異,請教導一

楼主:
重新修正一下圖

网友:
圖一的反馈信号应该被旁路了吧、、、

网友:
第一图是错误的,回授信号被电容短路掉了。起不到回授的作用。

网友A:
借楼问一下,我看好多人喜欢大环负反馈而不是本级负反馈。我现在设计电路,倾向于本级负反馈,比如说去掉阴极电容等等。这两种方式各有什么特点?

网友B:
这玩意不是叫负反馈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玩意不是叫负反馈吗?

中国通行繁体字的年代,负反馈叫负回授。

楼主:
謝謝指導,圖有錯再次修正一下圖,

只想了解兩種有何差異

网友C:
电流负反馈电路会使电子管内阻加大到rp+(1+μ)Rk(rp为电子管内阻。μ为放大系数,Rk为阴极电阻)容易引起交流声,同时使增益降低(详细计算方法我前两天在关于6P14的三极接法帖子里发布了)。后一种电路可以减小其负面影响。特别是功放管不宜采用第一种电路,老收音机多采用部分固定偏压加阴极电流负反馈。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流负反馈电路会使电子管内阻加大到rp+(1+μ)Rk(rp为电子管内阻。μ为放大系数,Rk为阴极电阻)容易引 ...

谢谢版主解答。您指的“前一种”“后一种”是楼主的图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流负反馈电路会使电子管内阻加大到rp+(1+μ)Rk(rp为电子管内阻。μ为放大系数,Rk为阴极电阻)容易引 ...

感謝版主的教導!
我再來詳讀您的帖子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借楼问一下,我看好多人喜欢大环负反馈而不是本级负反馈。我现在设计电路,倾向于本级负反馈,比如说去掉阴 ...

越大的反馈环,瞬态特性越差。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指導,圖有錯再次修正一下圖,

只想了解兩種有何差異

前一个电路,因为阴极电阻上没有并联电容,引入了本级负回授,降低了本级的增益,同时整体的增益也降低了。这时候再加入环路负回授,可能会效果不显著,或达不到环路负回授的要求。而第二个电路,则是尽量消除本级的负回授,将增益留着给环路负回授,达到提升整机效果的目的。

一般后级线性较好,不依赖于环路负回授改善性能时。可以采用前面的图,线路也简化。当后级线性不好,同时增益又不足时,往往采用后图,达到借用两级的增益来改善整机性能之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越大的反馈环,瞬态特性越差。

谢谢您以及各位的解答。

网友:
        考虑到末级功率管的失真比前级大得多,故应加强末级的反馈量(即K0β2要大)。普通放大器级数有限,要降低失真,同时又要兼顾增益较高,于是设法尽量减少前级的反馈量,把必要的反馈都加到末级中去。图10的三个例子都可达到这个目的。图10(b)的Rb为补足栅偏压之用。将前级电路稍加改变,使前级的电流反馈可以忽略。
        电流电压复合负回授电路(现称为大环路负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