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唱放+功放的电路图。

楼主(2020-04-01):
求一个唱放+功放的电路图。就是两种输入,一种是唱机出来的信号,一种是普通音频信号。

网友A:
最好不要加在一起,各是各的系体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不要加在一起,各是各的系体

好的。谢谢。

网友:
唱头直接出来的信号要用专门的唱放处理。各频段增益要符合标准曲线。

网友:
做唱放首先要知道唱头的种类。不同的唱头所需增益相差很大。

网友:

       图3 两级放大级之间设有分开的高低音调控制,前者在10千周处能有±14分贝的变化,后者在50周处能有+13分贝到-14分贝的变化。后面还有音量控制器,在第一级的输出电路和输入电路之间加有负回授网络,这个网络统称“录音特性均衡器”,它的作用是利用负回授网络开关在各个部位的特殊频率特性,以纠正唱片在录音时形成的频率失真并适当抑低磨擦噪声(指旧式78转唱片)避免变压器对前置放大级产生交流声干扰,前置放大级单独装在密闭的一个金属盒里,而用隔离线把它和接在它后面的放大器相连。灯丝接线也应该用绞合线,并紧贴底板。装好后机件检查无误,然后把它接到功率放大器上去进行实验。先放一张熟悉的音乐唱片,这时把高低音控制放在中间位置上,调整音量控制,使放音大小适度,然后旋动均衡器开关到声音最有真实感的部位,由于旧式78转唱片和密纹的各种转速的唱片(包括所谓欧洲低噪音78转唱片在内)录音特性不同,而且即使同一规格的唱片也还存在着制造国家和厂商的不同,录音特性也是不一致的,所以均衡器开关在那一个位置最好,只能用听觉去鉴别。均衡器开关在各个部位时的特性曲线见图6。至于音调的高低是否合乎脾胃,应该用高低音调控制加以调节。上面的这些控制器在一般收(扩)音机里是没有的,或者作用也不那么显著。
    1.均衡器是根据负回授原理工作的。负回授电路中包含有容抗成份时,就会产生这样的一种结果,那就是对于频率不同的信号产生的回授深度也是不同的,从而使放大器对各种频率的信号呈现出不同的放大能力,补偿了唱片录音时的频率失真。
    2.高低音调控制器是由两组高通、低通滤波器组成的,它们的特性决定于组成电路的RC常数,电位器旋臂位置的变动改变了R的常数,通带特性改变了,音调也跟着改变。
    在这里要提请读者注意的是一架好的放大器,除了电路设计优良外,还必须配用好的喇叭、喇叭箱和拾音器,否则很难显示出它的优点。喇叭应该选用直径大一些的,这样低音较好。喇叭箱不应太小,里面应该衬一层厚的吸音材料(例如用胶贴一厚层油棉丝),而木箱的结构还应该坚固耐震,敲击时不应有破裂声,拾音器最好选用高质量的可变磁阻式的,通常的晶体唱头或陶瓷唱头质量不够好,发不出好的声音。其它像唱针、唱机马达等质量欠好,也会影响到放音的质量。

网友B:
谢谢于版主,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于版主,学习了。

于版这个资料真好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