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改装的铭纬S-350-27电源

楼主(2020-04-01):
      虽然公司里有可调电源,但家里没有,有时要用的时候却找不到可用的电源,只好拿到单位里来修,次数次多了领导看见嘴上没说,但心里肯定不高兴。网上看到很多人都在改铭纬S-350-27的电源,去年在坛里也买了个二手的,一直没时间改装,年前准备好了配件,趁年初事情不多的时候终于也改了一个。发些图片大家参考也好,交流也好,欣赏也好,不要乱拍砖就可以了。不提供技术支持,平时也没多少时间。
      好像不能像其它坛友一样,每张图片前可以加文字说明,只有统一写在这里了。
1、量好了各种元件占用的空间,用CAD画了前面板的加工图。
2、加工好的前面板,这里没有两个CC和CV指示灯的孔,后面再加的。
3、加工好的外壳前面板,后来组装的时候,因为用两个电位器和上面的面板组装后不好拆开查看,就将两个电位器的孔改成U形孔。
4、加工好的外壳后面,用来装电源线的卡扣。
4、购买的改装配件,其中红色接线柱尾部太长,锯掉了5mm。两个香蕉插头插入接线柱后也太长,磨掉头部取下弹片,将弹片后端用锉刀锉成和弹片内杆子一样大,再将弹片焊牢。
5、安装好表头、电位器、接线柱、电源开关等。前面的图来一个
6、按网上的改装方案:剪J22;换J15为20K五环电阻;剪掉ZD1;挑起R23、R48并接入电压电位器和电流电位器;换输出滤波电容;辅助电源接线;焊接表头的电压检测线和电流检测线(可能是每个机器的差异,手上这个电源的康铜丝,在接电流检测线时,用万用表校验,电流检测的粗黑线和粗红线不能按上面的方案焊接,而是两根线的距离更近一些,这里忘记拍照就算了)。内部接好的线如下图,还根据网上的图,加装了恒压恒流指示电路(图中的洞洞板部分,就是358加几个电阻,红色LED为恒压指示,绿色LED为恒流指示)。
7、一些细节上的改进,比如电位器孔开成U形;在指示板上面的上盖处贴绝缘纸。
8、内部的整体接线和布局:指示板移动了位置,因为加上盖后会顶到风扇;表头电流检测线直接焊接的,可靠性高;还有就是电源开关的位置不是很好,很紧凑,但面板已经加工好了只能这样了。输出滤波电容用了一个63V2200uF,两个63V1000uF;输出到接线柱的线各用了两根并联,线太粗不好安装,太细电流不够;表头面板和外壳上盖利用两个电位器锁紧。
9、改装好的成品外观。可以看到香蕉插头完美地插入接线柱内。电位器的转杆还是有点长,不喜欢的话可以锯短点。
电压表显示的电压还是有底数,万用表测量有0.2V不到,可能没有像别的帖子那样,将电阻R33、J15(20K)换成精密可调(W501和W103),如下图,如果换了可能会好点,没试过不知道是不是这样理解,也可能是上面说的,那个四环R23的精度不高造成的。不过0.3V电压也可以接受,很少用这么低的。电流表有时也会不稳定,有0.1-0.2A显示,有帖子说是表头不稳定。
经测试,改好的电源,用电炉丝多根并联,在27V时短时(1-3分钟)可以达到16A,已经很不错了。辅助电源用的是12V500mA的,工作也没出现问题,以后不知道会不会出问题。

补充内容 (2021-1-4 15:36):
在47楼 补充了加装恒压恒流指示灯电路图,有需要可参考。

网友A:
好,支持这样的技术贴。

网友B:
有详细的教程吗?也想改一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支持这样的技术贴。

谢谢坛友的加分!你的加分是我的动力。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改装后稳定性怎么样,能不能分别用示波器直流档和交流档看看带负载时的波形。

好,有空时量一下看看。谢谢坛友有加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详细的教程吗?也想改一台

教程网上很多,我的教程也是网上的,是矿坛的坛友发的,如果发出来可能侵权了。电源也是在他那里买的。
这是坛友淘宝的地址,电源在这是买的,你可以让他给你教程。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0&_u=1o3illeab2

楼主:
但是你买配件的时候,电压电流表要买50A的,但不需要那个分流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详细的教程吗?也想改一台

找到了原来购买的地址,里面有教程,但这个教程不完全,要到数码那边去看完整的。下面是TB链接(含购买和部分教程)。
声明:本人绝对不是托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mp;id=564526157584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详细的教程吗?也想改一台

说明一下,7楼不是我自己原来买的地址,弄错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说明一下,7楼不是我自己原来买的地址,弄错了。

感谢分享!

网友:
0.5V15A,这个数值线性电源得膜拜了

网友B:
这两天我看了看教程,今天下手改了,空载调压没有问题,有时间再实验下带负载和调流。表示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两天我看了看教程,今天下手改了,空载调压没有问题,有时间再实验下带负载和调流。表示感谢!

不客气,希望改装成功!

网友D:
这个很简单,正在改一个75伏的,缺对阳快恢复二极管。

网友B:
你好,我改的过程中发现,往下调电压时,调到大概10V左右,就不受控制,自己往下掉电压,一直到0
不知道什么原因?

楼主:
是不是电位器质量不好

网友E:
辅助电源在哪呢怎么没有看到、没有详细介绍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辅助电源在哪呢怎么没有看到、没有详细介绍一下

辅助电源线就是用黄绿绝缘胶布包起来的那个,本来也想找个旧的12V1A路由器电源,结果没找到,就在X宝买了个成品12V500mA的电源模块。

网友:
自己改装的铭纬S-350-27电源。成功经验,值得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很简单,正在改一个75伏的,缺对阳快恢复二极管。

成功分享一下,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辅助电源线就是用黄绿绝缘胶布包起来的那个,本来也想找个旧的12V1A路由器电源,结果没找到,就在X宝买了 ...

我也是准备改一个72V5.5A的,看PCB和明纬图示的一样。我在X宝上拍了2个12V2A的准备做辅助电源,是不是买大了?尺寸是:6.6*3.5*1.8

楼主:
辅助电源用12V1A的就够了,2A的尺寸是有点大。具体看下你的电源内部的空间。

网友F:
引用 网友B:
你好,我改的过程中发现,往下调电压时,调到大概10V左右,就不受控制,自己往下掉电压,一直到0
不知道什 ...

没仔细看教程的吧,短路保护了就是欠压保护

网友:
引用 网友F:
没仔细看教程的吧,短路保护了就是欠压保护

已改好,谢谢!

网友:
全部改完了,我改成是35V10A的
上两张图,表示感谢!

楼主:
兄弟你这个改得不错,把外壳加长了,电位器什么的就不会很挤了,安装也方便多了。看了很多款就是没有看到你这样改法的,赞一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兄弟你这个改得不错,把外壳加长了,电位器什么的就不会很挤了,安装也方便多了。看了很多款就是没有看到你 ...

谢谢,有个新问题,就是外壳已经挺热了,风扇还是不转?
不知道多高温度风扇转?

楼主:
这个好像有个另外的帖子说,在温度传感器(就是温度热敏电阻)那里并个电阻,具体多少你查下。

网友:
风扇能转了,不过温度已经很高了。设定的温度值也太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