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5Z2P,上海牌。

楼主(2020-04-01):
无意中中找到的,开始还以为是DIY产品,看到“代”字,应该是厂家的产品了吧,电阻生产日期是71年3月,比我还大, 分享一下。

网友A:
这是电子管向晶体管过度时期的产品,现在随便从节能灯泡里拆两个1N4007,性能都比原来的整流管强。

网友B:
70年代后期到80年代初较大电流鍺晶体整流管(硅管国内还没生产)当时价格较高,大多用于工业设备大电流就是大辫子螺栓管。
你这是用螺栓整流二极管2CZ11F(1A,600V;G;H800V)M5螺纹。2CZ12F(3A,500v;G600V)M6螺纹。没外壳不安全。2CZ11需要加40平方CmX1mm厚散热片。现在1N4007比这好多了。
那时有一老日本收音机用的是12F找不到该电子管,就用四只二极管(桥式)代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电子管向晶体管过度时期的产品,现在随便从节能灯泡里拆两个1N4007,性能都比原来的整流管强。

谢谢白版的普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很早期的产品,后期的基本上都用1N4007了,效率很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70年代后期到80年代初较大电流鍺晶体整流管(硅管国内还没生产)当时价格较高,大多用于工业设备大电流就是 ...

谢谢于版的详细介绍,学习了。

网友D:
用硅二极管作高压整流,一开机就有高压,旁热式电子管灯丝还没热就加高压会不会有问题?是不是加个延时电路保险些?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硅二极管作高压整流,一开机就有高压,旁热式电子管灯丝还没热就加高压会不会有问题?是不是加个延时电路 ...

没有必要,70年代的上海104 ,北京825,电子管电视机都已经是用晶体二极管整流了,电视机要比扩音机和收音机贵重多了,没有出现过任何问题,久经考验。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硅二极管作高压整流,一开机就有高压,旁热式电子管灯丝还没热就加高压会不会有问题?是不是加个延时电路 ...

现在玩胆机的把胆当老子伺候着,画蛇添足加了所谓“保护措施”,其实根本不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