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换11.1V锂电充电管理IC

楼主(2020-04-01):
手里的11.1V1500MA锂电均衡充电器,拿来给3.7V的锂电池充电,充了第一个还正常充满自停,待充第二个电池时由于插错了极性,充电器出故障了。

这个充电器的充电连接线是黑正红负,不小心容易弄错。由于找不到参考的维修图纸,干脆又购买了一个充电器,价格也不怎么贵。

损坏的这个充电器还有两路4.2V输出还能用于给单个电池充电用,本着修修看目的,找到了一个去年邮购的单个3.7V锂电充电小板,

拆下充电管理集成电路TP4056E,换到这个11.1V锂电充电器的对应损坏的一路电路上,通电试机充电器回复正常。

楼主:
试一下这个充电器可以同时给不同容量的锂电池充电,看来买个比起做个省事多了。做个那只是练手练脑。

网友:
11V的还能给3V充电,腻害

网友:
路过,混点积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试一下这个充电器可以同时给不同容量的锂电池充电,看来买个比起做个省事多了。做个那只是练手练脑。

:l ...

1,看来您应该开一个口,安装一个单独二线插座,以免再次犯错,只是建议,,,

2,这B3充电器不错,充电电流1A,我也有一个想知道充电器上面也是三个4零56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1,看来您应该开一个口,安装一个单独二线插座,以免再次犯错,只是建议,,,

2,这B3充电器不错,充 ...

大意失荆州啊?主要是没有太在意,弄着玩。
这充电器上是有三个tp4056e,看这IC个头不大,好像承受不了大电流似的,可这IC背面还带有散热板,是与电路板铜箔焊接在一起的,拆卸这电路还需要将热风枪调高到近400度,才能拆下来呢。某宝买单个带TP4056E充电小板也不贵,只要三元多一块,接个手机充电器就能给一般锂电池充电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意失荆州啊?主要是没有太在意,弄着玩。
这充电器上是有三个tp4056e,看这IC个头不大,好像承受不了 ...

谢谢回复!

我忍不住也拆了我的B3充电器看看内里究竟,我的ic是5o65,查资料,基本一样。不过我的B3做工就没有您的好了

作为usb输入专用于单节锂离子电池充电管理芯片,压降不大,故不会有很大的功耗,资料说,芯片内置温度感应器温度过高时会自动减少电流,

楼主:
邮购的IC芯片到货了,下一步准备将芯片换到小板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