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管如换机

楼主(2020-04-01):
的确如此。我的FU32单端机换上刚买回来的“全新北京FU32J”之后,声音变得嘶哑难听,女声变尖。以前听降央卓玛是个男人,现在听了可以确定是女人了!听说可以换成832的,遍寻淘宝不见。俄罗斯的FU32倒是有的,九十元左右,有没有听过的朋友?俄罗斯管是不是比北京管声音更粗糙?

网友:
新管子上机要煲。原来买过苏联铁壳6j8p,初听比国产差了不少,煲一段时间就难分伯仲不相上下了。

网友:
拿来听古典,伯姆的莫扎特是不是就成了卡拉扬的贝多芬了

网友:
新管还真要用一段时间才行,这个真实体验过

网友A:
不知道楼主机子阴极突然过热的毛病解决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楼主机子阴极突然过热的毛病解决了吗

解决了。可能是管座接触不好。现在正常了。我有两台FU32,一台单端一台推挽的,出问题这台是单端的

网友:
首先你要有一个正确合理的电路框架不然你换成天价的管子也不会有任何改变的

网友:
老毛子FU没用过,用过它的与6V6还不如南京的6П6C(6P6P),它的6П9金属管还不错。同为一母其实差不了多少,火星老师说的对。

网友:
老毛子管测试参数离散性较小,听感说不好,我曾经送给清华大学蔡老师两个俄罗斯的EL84,替换国产6P14(电路为本人设计的6P14三极接法功放,变压器是乐潘的),蔡老师反映换上老毛子管声场前移,本人则听不出来(本人原来用的是北京牌T字的)。

网友:
这种发射管出厂检验标准主要是振荡是输出功率。所以屏流,跨导有离散比较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