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TPF1040CT的性能参数

楼主(2020-04-01):
买了几块36V2A的电源适配器裸板,运输过程有一块板被挤坏了,开关管脱焊掉下来了 ,没有坏可以重新焊接一下。开关输出端整流管 STPF1040CT碎掉了,需要更换,查不到性能参数,哪位坛友有的话请告知一下,不胜感谢!另外顺便问一下可否用FR207替换?

网友:
从型号编码看应该是100V40A快恢复管,显然10A40V不能使用在36V上。板子电流才2A,可用的型号就多了,最好选同样封装的管子代用。

楼主:
从型号编码看应该是100V40A快恢复管,显然10A40V不能使用在36V上。板子电流才2A,可用的型号就多了,最好选同样封装的管子代用。

感谢老师的回复。知道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老师的回复。知道了。

别喊什么老师啊,我泥娃子一枚都不敢发言了

网友:
可能是1OA400v的,用FR307代。207电流小点了

网友:
10A 40V的半桥吧? 用10U100的半桥也可以代换了

楼主:
可能是1OA400v的,用FR307代。207电流小点了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