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波炉变压器的处理

楼主(2020-04-01):
  前几天,是南方人最讨厌的“回南天”。使用微波炉时,“拍”的一声,之后还有一股臭味。第二天打开外壳,发现变压器高压部分变黑了,

但线圈没有烧断。类似的故障,以前处理过,就是用酒精清洁后,浇绝缘漆,然后烘干,这样做花费时间比较长。大家有什么好办法?

网友A:
换新的,这个做点焊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新的,这个做点焊机?

新的是铝线,比不上这个老货。

网友:
同意二楼意见,买个新的铜线的换上,这个做点焊机。

网友:
路过,混点积分

网友:
的确可以做点焊机

网友:
这个微波炉变压器有什么特别之处啊,怎么都用它做点焊机?

网友:
高压绕组击穿放电绝缘下降不可靠了,还是换好的变压器吧,老炉子拆机的有铜货

网友:
可以做点焊机

网友:
换了吧,去废品店或维修店找老变压器就可以了!不然不安全

网友:
手里有两个老货变压器,线圈都是好的,想做点焊机,但一直没空做点焊机。也是没用到才不急着做

网友:
老货变压器是自己去废品站拆的,25RMB一个,也不贵。楼主也去拆一个吧,你这个烧黑的修好废工废料还不安全,说不定没多久又坏了。

网友:
我们家10多年前的格兰仕,扔回收站,15块。收废品当面拆了这变压器,铝芯的。很少见铜的了。

网友:
点焊机搞起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ead&tid=1840794 做微波炉点焊机,接触器精确定时》

网友:
你浸的绝缘漆很难达到这个高压的要求,建议还是换新,虽然新的是铝线,但是也难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