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p14能用用7.5k牛吗?

楼主(2020-04-01):
手头有12AX7 el84另有7.5k/600牛两头,想做台牛出耳放,请教老师些6p14如何设计能用7.5k牛

网友A:
三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接试试。,

三极管吗?

网友B:
接上就能用,不必改变电路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接上就能用,不必改变电路参数。

失真大不,6p14貌似5k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失真大不,6p14貌似5k吧

阻抗拼配,是为了获取最大输出功率,而这点在耳放中,不是重要的。
这里有6P14欧洲型号EL84的资料,里面有各种负载阻抗下的指标。http://www.tubebbs.com/tubedata/sheets/030/e/EL84.pdf

楼主:
引用 网友B:
阻抗拼配,是为了获取最大输出功率,而这点在耳放中,不是重要的。
这里有6P14欧洲型号EL84的资料,里 ...

谢谢了,我下载看看

网友C:
EL84三极接法负载阻抗3.5K,次级接300欧姆耳机,可以使用。

网友:
不知道耳放末级用标准接法是什么听感

楼主:
引用 网友C:
EL84三极接法负载阻抗3.5K,次级接300欧姆耳机,可以使用。

谢谢白版主,那我直接用你那个线路

网友:
可以三极管接法,对输出牛的阻抗要求不是很严格,就是输出功率打些折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