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源牛的绕法,请老师们指导

楼主(2020-04-02):
105*60的铁芯,为什么输出高压和2个3.15v都要中心抽头,抽头用于干什么?另外地线怎么弄?

网友A:
高压中心抽头是全波整流电路必须的。灯丝中心抽头不是必须的,一些收音机接功放管阴极或一定的正电位,主要是为了防止阴极灯丝漏电引起的交流声,在SRPP电路中避免上管灯丝阴极间电位差过高造成击穿。地线怎么弄你找一个具体制作帖子看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网上有铜箔买,剪一片比层间纸小一点,绕线包一圈,焊根铜丝引出线,铜箔头尾不能相连,相连会造成短路。网 ...

一个敢问,一个敢答!

网友:
不是为平衡,就是为“全波”

楼主:
哪里有基础知识?

楼主:
百度也查不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哪里有基础知识?

置顶帖里找找,电子管资料区里找找。百度不是万能的。

楼主:
来个耐心的老师说一下或推荐点资料

网友:
引用 楼主:
来个耐心的老师说一下或推荐点资料

你从网上下载冯报本老先生的《简单交流收音机》与《怎样装配收音机》两书。

网友B:
网上有铜箔买,剪一片比层间纸小一点,绕线包一圈,焊根铜丝引出线,铜箔头尾不能相连,相连会造成短路。网上找找看有没有什么视频的先看看吧

网友:
接地线在高压绕好后用铜箔绕一圈焊根引出线,不能短路哦,也可以用漆包线绕一层引出线做地线,不可以短路哦

网友:
也可以不要中心抽头,如,高压电源用二极管整流,我绕的电源变压器高压和灯丝,都没有中心抽头.

网友:
引用 网友A:
高压中心抽头是全波整流电路必须的。灯丝中心抽头不是必须的,一些收音机接功放管阴极或一定的正电位,主要 ...

领导回复,提高热情,培养新人,革命队伍也就后继有人了!

楼主:
有点明白了,感谢各位大师指点,我去看看书

网友:
不用带抽头的也可以  我自己养的牛为了方便用桥式整流 也挺好的  灯丝可以单边接地 或是平衡电阻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