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用KA7500与LM339方案的微机电源故障解决方法

楼主(2020-04-02):
该电源的副电源正常应该输出5伏和12伏,可是现在输出的却是10伏和24伏,导致TL431控制回路电流过大而不能正常工作,哪位高手指点一下怎样解决?

网友:
电压反馈部分  电路检查一下

网友:
TL431本身就是取样的,它的损坏会导致输出电压过高。为什么不怀疑是TL431自身或者相关的阻容元件与光耦故障呢?

网友:
检查下431和光耦的工作状态

网友A:
坛友,动力车不是发布一款可检测光耦的线路图吗,你自己做一个测一下光耦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坛友,动力车不是发布一款可检测光耦的线路图吗,你自己做一个测一下光耦吧。

利用NE555时基电路的光耦检测电路,方便检测NE555或者光电耦合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