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验来复再生机发现的一些细节

楼主(2020-04-02):
首先是可变电容和磁棒线圈,现在最多的是有223p的机密封双联差容的扁磁棒,那么要用多的一联配102圈的线圈最好,多股纱包线最好,漆包线也行,而次级线圈要采用单股的比初级线圈用的漆包线直径稍粗的线绕12圈,这是因为初级线圈与可变电容并联,只有高频信号电流,而次级线圈除了感应高频信号的电流,还会有偏压的直流,特别是操作不当短路时烧毁线圈,而表面又看不出来,这时你装的机器虽然正确,可就是没声,大多数原因就是次级线圈断了(纱包线最容易出现),因此,要用粗线绕次级线绕。
        多数用硅管装的来复再生倍压检波机,必须用硅二极管,多次实验,一硅一锗虽然能用,但是效果不如两硅二极管。采用9014或9018配2ap9和1n60根本不行,用1ss86效果也太差,我实验用1n4148最好,或用折了发射极或折了集电极的三极管也一样好,但是折了基极的不能用。
多数再生是在三极管集电极和可变电容定片之间连接一个微调电容来调再生,那么当你调到低端的台时,调好再生,高端的台就会出现自激,而你高端台调好时,低端明显灵敏度不够,那么就有人采用调一个台就调一下微调电容来调再生,当然这样增加了可玩性,但是也太麻烦了,除此之外也有采用一个固定的小电容串联可变电阻调再生的,也有接在专门再生线圈的和接在初级线圈抽头的,虽然我没有都试过但是可想而知,效果相同,同样是麻烦,我觉得最好的是在三极管发射极和地极之间加一到四圈再生线圈的,利用再生线圈和初级线圈之间的距离调再生,由于没用电容,所以高低端更平衡些。
还有就是利用高频阻流圈和磁棒之间的距离来调再生,真的是方便,我现在就经常用这个,既不用再生电容,也不用另加线圈,电路简洁,调好台后,把阻流圈慢慢的靠近磁棒,找到声音最大不自激,然能用热熔胶粘上,当然也可以做成能能调节的。
以上的经验,既不是我发现也不是我总结的,只是我个人的建议,当然我建议的我都经过试验可行。谢谢坛里老师的指导批评。我现在正在用套件机壳做来复再生倍压检波四管机,用全锗管,包括二极管。

网友:
请问楼主GZL(阻流圈)轴线方向与磁棒方向要如何安排?谢谢!

网友:
了解再生的一些特点,可以想办法把高低端再生调均匀
我的短波再生机就是把高低端都调到最佳状态了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extra=page%3D1

楼主:
我也是边学边实验,至于你说的阻流圈轴线和磁棒之间的方向,在理论上我还真的不知道,我实验时阻流圈轴线对磁棒比阻流圈和磁棒平行感应强,但是怎么也不可能让让磁棒的轴线和阻流圈轴线成一条,这样会影响整机的体积和接收性能的。另外还有就是,我从淘宝上买了大很多100k(104)200k(204)1m(105)的可调电阻来调偏流用,效果很好,单管机用200k的最好,用800老耳塞和200欧头戴动圈耳塞,还有32成2的动圈耳塞,甚至用8欧电磁耳塞都能响,最佳是200欧的,不知道为什么1.5v的比3v的响,因为我没有做过锗管的单管机,不知道锗管的用1.5v会不会比3v的也响些。

楼主:
这个贴子里我收集些常用电容电阻的值,别看我十多年前就知道棕红橙黄绿蓝紫灰白黑金银无色这些,但就现在具然让我找到某一个阻值也困难,比如10欧的,是棕黑棕,还是棕黑黑,生怕弄错了,万能的百度上有作业帮可查,现在我把收集到的,常用的色环电阻列举出来,让和我一样的或初学者装置时更方便,打错的地方请老师们指出,以免误导初学者。另外电容标的值也有很多种,也举些例子。

请看我发的图片,色环等于多少的常用阻值都在,非常方便

电容的请看这

3是3pf
47是47pf
27是27pf
10是10pf
68是68pf
2n2是2.2nf即2.2纳法或2200pf
202是2000pf或2nf或0.002uf
391是390pf
0.01uf是103
0.033uf写333
103是10,000pf或0.01u
104是100,000pf或0.1u
105是1uf
152是1500pf
154是150000pf或0.15uf
101是100pf
102是1000pf
473是47000pf
0.22是0.022uf
两位是容量值,第三位是0数,5就是5个0,2就是2个0。

网友:
好友表述的很确切,你表述的和我自己实践一样一样的。谢谢你的分享!!

网友:
我用发射极直接串联再生线圈的方法比较明显 加电容的方法我也用过 效果不是很明显 至于您说的用扼流圈与磁棒的距离调节再生我还没试过 您可以发个图 让坛友们看看 参考参考

网友A:
没听说过烧毁天线次级线圈的,那里连接的是基极回路,电流μA级别,根本不可能烧断铜线。估计是线头没搪好锡吧。

楼主:
扼流圈用软线加长点,然后焊接软线到电路里,再拿着扼流圈慢慢靠近天线,找到音量最大。但是太靠近磁棒天线反而无声了。
来复电路当然不容易烧毁次线圈,但是实验别的电路时呢?或者操作失误呢?我在一个月中烧毁了两次,一次是漆包线一次是纱包线,本来有隔直电容就不应该有直流电通过次线圈,但是如果带电焊接时碰到也有可能,总之线圈没发现断,但是不导电了,我焊下来从刮漆也不导电了,而漆包线的线圈则是明显从焊接处烧断,证明我有马虎的时候操作失误了

网友(2020-09-13):
高频阻流圈最好用中周改制,频蔽罩可以防止不良高频感应,并且放置的位置更灵活。由于阻流圈的干扰消除了,再生便稳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听说过烧毁天线次级线圈的,那里连接的是基极回路,电流μA级别,根本不可能烧断铜线。估计是线头没搪好 ...

同意!我13岁开始装3AG1D的636单管机,那时候的3AG1售价2.99元,是我上中学一个月伙食费的三分之一,对待这个晶体管就像宝贝那样,生怕弄坏了。
特别是初次装,把书看了又看,还把管脚套上了塑料管,为的是防止管脚互相碰触。
调偏流时,特别小心。一共在基极电位器回路穿了两个电阻,生怕一个不够安全(其实是多余的)。
说起来另一个同学,他买的是苏联管л402,价格是3.98元,在调试时,一个不小心,让集电极和基极碰触了,就那么一下,把管子烧了,还是借来的万用表的表笔,测量集电极和基极之间电压的时候让两个管脚相碰的。后来拆下来管子,用万用表电阻档一量,是基极和发射极之间烧断了。
当时对晶体管的原理没能深刻理解,就去找中学的高中物理教研组的组长,他是我班主任的老公。他跟我们解释了烧管的原因:这种来复式电路,集电极几乎就是电源电压,回路当中就只串联了一个高频扼流圈和一个耳塞,直流电阻不到1千欧,耳塞是800欧阻抗,直流电阻还不到800,扼流圈的电阻几乎可以忽略,所以集电极和基极直接相碰触,就等于把电源电压直接加在基极上了,发射极是接地的,1.5V的电压加在发射结上,就把发射结烧了,由于是锗管,内部的基极引线是非常细的,就烧了引线,万用表测量起来是断路的。这是后来,征得那个同学的同意,忍痛(那个同学还不太相信是这个结果)把那个将近4元钱的л402的管壳锯开来,看到的基极引线烧断的。
当然还有一种情况,是基极偏流电阻整个短路,电源不经过耳塞和扼流圈回路,那就比集电极和基极相碰触更加严重,管子会更快烧掉,也许发射结被烧得短路。其实集电结烧得短路的情况比发射结短路的多了很多,因为小功率晶体管内部的基极引线总是比集电极的细了很多,烧断的情况是大多数。
现在回到楼主的问题上来,磁棒线圈的次级,再怎么用漆包线,都要比晶体管的发射结要耐受电流,如果发生了偏流电阻短路,那也一定是烧了晶体管,而不是烧了线圈,除非长时间短路在那儿,那么也会是电池被短路了发热,整个电路没有了电压。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贴子里我收集些常用电容电阻的值,别看我十多年前就知道棕红橙黄绿蓝紫灰白黑金银无色这些,但就现在具 ...

色环电阻和333电容的识别,标记一下。

网友:
玩电子的时间也不算短了,但是自己还真没有玩过来复式收音机呢……

网友:
学习了,再生机很好玩,谢谢

网友:
别看就一个三极管,和两个二极管真正要装好还需要一番“功夫”的。

网友:
这个机器在当年玩的还是很开心的,通过调节再生线圈,高频扼流圈的位置来接收边远地区的电台。每当接收到新的电台时都会做记录,记得在论坛上写过。有趣的是机器后盖从来不盖,因为每天要调节线圈。

楼主:
晶体管再生收音机和电子管再生收音机的不同,电子管的都配有调节再生的电位器过微调电容,而晶体管的都调好后剩掉了,如果不在乎体积的加上调节再生装置,那么可玩性就更高了。而晶体管再生调节有很多方法。比如调磁棒和高频阻流圈的距离,有射极输出加再生线圈的,有集电极输出端加再生线圈的,都调节线圈在磁棒上和调台线圈的距离来加减再生量也可以串联一个微调电容调再生。还有的是更省事,就是在集电极串联一个微调到调谐线圈上,总之晶体管收音机加再生玩法多种多样,但要想高端低端再生均匀灵敏度都高,那就必须用复杂的电路,实际得不偿失,因为它就矢去了再生收音机的简单优点了。
我总结的是做单管机或耳塞机,当然灵敏度高最好。而台式机或用扬声器的机器做大些也没什么,因为我就是要听好声音,必须大喇叭大机壳,灵敏度不够天线来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