频谱仪高压发生器又坏了!

楼主(2020-04-02):
这台频谱仪虽然指标不高,但有跟踪发生器,买来时也只花了两千多元,最小分辨率可达500HZ、频率上限为1.5GHZ。因为有跟踪源,相当于一台0-1500MHZ的扫频仪,一次宽扫可达1000MHZ、窄扫最小可达500HZ/div(满屏5KHZ),内附8位频率计.....。

买来时因为亮度不稳定,拆修过高压发生器,因为年代久远PCB老化漏电所致。这次小孙子打开玩耍时没有光迹了,不一会机内冒出一股糊焦味,凭经验,天气湿度过大又有什么烧了!

拆开高压发生器电路小盒,板上的一块芯片烧焦了,这次可没有上次简单了,因为找不到电路图,折腾起来难度就要大一些。第一步,根据实物草绘电路示意图,明白原理之后维修也就不难了。

网友:
高压是几伏嘛?

网友A:
这台仪器,做工真好,和新的一样。

网友B:
这种高压发生电路高可靠性的不多呀~

4810的这部分也故障频频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高压发生电路高可靠性的不多呀~

4810的这部分也故障频频呀~

4810的高频高压发生部分,同样也是故障的频发点。

楼主:
查看了一下,最高电压高达5000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高压发生电路高可靠性的不多呀~

4810的这部分也故障频频呀~

你这个没有我的仪器高啊,我这台仪器的示波管有后加速级的,有一个显像管的高压帽帽啦,资料显示是5000伏!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个没有我的仪器高啊,我这台仪器的示波管有后加速级的,有一个显像管的高压帽帽啦,资料显示是5000伏 ...

16SJ101有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台仪器,做工真好,和新的一样。

查看了一下资料,显示是1980年的产品,我买来也有十多年了,还能让我折腾十年就好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查看了一下,最高电压高达5000伏!

4810也是正负1500V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查看了一下资料,显示是1980年的产品,我买来也有十多年了,还能让我折腾十年就好了!

这机比国内的耐看啊~

楼主:
有帽帽电压就高,我这个电路板上一些元件原厂就涂抹了一些硅胶之类的材东东,可是这类硅胶时间太长老化之后作用就反过来了,倒是变得容易吸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4810也是正负1500V的~

我这台仪器的示波管是长余辉示波管,适合慢速扫描。晚上没有灯光的时候,小孙子用强光手电照射之后、余辉过一段时间才会消失,让这小子知道了,时不时就成了他的玩意儿!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台仪器的示波管是长余辉示波管,适合慢速扫描。晚上没有灯光的时候,小孙子用强光手电照射之后、余辉 ...

照一下亮一宿多吓人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查看了一下资料,显示是1980年的产品,我买来也有十多年了,还能让我折腾十年就好了!

机子是好机子,遗憾的是爱德万(武田/理研)已经散伙啦,因为后台股东资本运作的问题,08年测试仪器部门独立出来改叫adcmt,同时规模大大缩水。现在的adcmt就做一些高位表、源、高阻测量的设备,爱德万时代的其他产品线,像频谱、网分等都放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机子是好机子,遗憾的是爱德万(武田/理研)已经散伙啦,因为后台股东资本运作的问题,08年测试仪器部门 ...

那些企业底儿好技术储备很足~

要是遇赚钱的产品拣起来再生产是很轻松的事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个没有我的仪器高啊,我这台仪器的示波管有后加速级的,有一个显像管的高压帽帽啦,资料显示是5000伏 ...

加金属密封罩防尘并增加散热,芯片上加个金属散热片,独立主板之上,四周封闭

网友:
元件引脚上涂的黄胶是罪魁祸首。

这种黄胶,使用日久或者高温下,会变黑,变脆,会导电,并且会腐蚀元件。最终导致故障。

网友(2020-10-06):
调收音机好用吗?

网友D(2022-08-31):
前辈好,向您请教。我的TR4122B也是CRT不能显示了,打开电源盒发现,也是这块板子上有2处碳化痕迹,其中是1个电阻烧了,如前面两图所示。还有1处是一个管子的PCB碳化了,但不确定是否影响,如后图3所示。请问前面的电阻阻值是多少?谢谢!

损坏电阻

损坏电阻

损坏电阻

损坏电阻

此处是否有影响?

此处是否有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D:
前辈好,向您请教。我的TR4122B也是CRT不能显示了,打开电源盒发现,也是这块板子上有2处碳化痕迹,其中是1 ...

我的TR4122B高压盒都折腾两次了,PCB老化加上一些元件管脚涂覆的硅胶老化之后造成。第一次毛病不大,拆开用小刀挖掉烧焦的地方又用了几年,第二次运放也给烧焦了!

因为没有图纸,维修之前粗略描绘了一些原理图,依照原理修复了。虽然修理时有记载,但是,这个R13没有确切数值,较好的办法是花点时间描图,再去推算他的值。

再坏就卖废品了,我已经没有能力搬动桌子上的仪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TR4122B高压盒都折腾两次了,PCB老化加上一些元件管脚涂覆的硅胶老化之后造成。第一次毛病不大,拆 ...

现在有很多抄板的服务,能够把原来的PCB老板子升级成玻纤或者环氧材质的新板子,某宝上就有,效果不错,价格也并不太贵,我打算试试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TR4122B高压盒都折腾两次了,PCB老化加上一些元件管脚涂覆的硅胶老化之后造成。第一次毛病不大,拆 ...

那么简单的PCB手工刻刻就解决了。

网友E(2022-12-12):
老师您好,近日在咸鱼上买了个盲盒的安泰信AT-5011频谱仪,刚开始显示亮的,调其他的按键旋纽,突然没显示了,先想办法将显示弄亮。请问这个示波管的引脚定义?12脚的,灯丝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老师您好,近日在咸鱼上买了个盲盒的安泰信AT-5011频谱仪,刚开始显示亮的,调其他的按键旋纽,突然没显示 ...

多少钱买的?这种频谱仪指标很差,使用价值很低!你这个型号应该有跟踪源,不能进行窄带测试,跟踪源的扫频功能与老式的BT3扫频仪差不多吧,仅仅是频率覆盖宽一点。

我在这里介绍过一种小巧的频谱仪,tinySA频谱仪和刚刚推出的升级版,指标比这种高的多了。

小萨迷你频谱仪(tinySA频谱仪)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p;extra=&page=1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2046667&extra=

你这个AT5011给你传一份图纸资料:

网友:
500元,看到了外观还可以,看了标签是高校实验室的,一直想玩一下频谱仪就买了个盲盒(对方说不会用包亮),昨天到手,,一开始亮的。前段时间没顾上上矿坛。下面将这个弄好我也去买个tinySA,跟在你们后面慢慢玩。

网友:
谢谢您。500元在闲鱼上买的,看照片外观还可以,是高校实验室的,卖家说不会用包亮,昨天到了,一上电还亮的,但是一会不亮了,先将这个慢慢修吧,过程中少不了老师们指点。这个弄好再买个您推荐的,然后再做个跟踪盒。

网友:
另外,您的资料帮了大忙,修复的信心大增,下面开个帖,和大家相互学习。交流。

网友:
看照片电路板好像是纸基板,吸潮以后耐压不足,换成玻基板应该没问题

网友:
看了资料,先将先将显示弄亮。下面问题还多,调频率不动。

网友:
这种高压系统好修,调好后用环氧树脂封死就不怕潮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A:
这台仪器,做工真好,和新的一样。

说真的,我倒是感觉这台做工非常一般

网友:
引用 网友F:
说真的,我倒是感觉这台做工非常一般

比国产仪器内部好多了

网友G(2023-10-16):
引用 楼主:
多少钱买的?这种频谱仪指标很差,使用价值很低!你这个型号应该有跟踪源,不能进行窄带测试,跟踪源的扫 ...

非常感谢  JHXC 老师提供的资料。   我买了一台 安泰信的 AT5011c  带跟踪源的机器。     才开始用频谱仪,感觉机器有点问题。直接用一根屏蔽线链接跟踪源输出端和频谱仪输入端。开机时的图片感觉是正常的。但热机几分钟后图像渐渐不正常。

输入一个500M的信号   500M  的 make线  冷机时是在频谱的最高点的,   随着开机一段时间,500M  的 make线就南蛴冶咭贫�   也就是说本来该出现在500M   make线的 波形向左移动了。完全热机后基本上会显示偏小2M的频率。也就是说make线对准最高点时,显示498M频率。

想请教了一下老师,该从什么地方着手来解决这个问题?

还有目前测试,跟踪源输出的频率,扫频宽度打到0时,跟踪源输出频率和频谱仪显示的频率基本一致。

文件中要测试的电压情况   -12V   12v   39v  都在误差范围内。  138V  的电压   是135V  误差大一点。

这个论坛好像有些问题。最后面会多一张不是我让它出现的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G:
非常感谢  JHXC 老师提供的资料。   我买了一台 安泰信的 AT5011c  带跟踪源的机器。     才开始用频谱 ...

二手不该买此类频谱仪,典型的垃圾!

根据你的描述,好像是频率标志漂移,那就重点检查对应的电路,首先检查供电电压。

为什么不去买LiteVNA网络分析仪、tinySA ULTRA频谱仪,两台的价格也就1500元左右,比你那个强十倍甚至更多!

HM5010-5011频谱分析仪 电路图.pdf

网友G:
引用 楼主:
二手不该买此类频谱仪,典型的垃圾!

根据你的描述,好像是频率标志漂移,那就重点检查对应的电路, ...

回老师,这份文件已经下载并阅读思考过一段时间了,不敢没阅读思考就来请教。请问频率标志漂移,对应的电路是是那一部分。好仔细查看。电压部分也进行过检查了,还更换了一处LM317,没有效果。怕能力不行,越搞越坏,特此请教。英语不是太好,阅读这份文件有些吃力。

然后  手上目前有  Nanovn-F   500M的测试频率就是用它提供的。    频谱仪方面考虑过tinySA ULTRA   。但我的需求有些不太一样。我需要的主要是EMI的的观察。  tinySA   精度很好,但扫描速率实在有些慢。  应对突发的EMI干扰有点力不从心。 够买实时频谱仪,又囊中羞涩。  买AT5011也是无奈之举。

楼主:
引用 网友G:
回老师,这份文件已经下载并阅读思考过一段时间了,不敢没阅读思考就来请教。请问频率标志漂移,对应的 ...

电路从我上传的图纸中找,图纸页码32-33两页。看看对应的PCB板的清洁程度,必要时,试图清洗和烘烤试一试,因为漂移不大,需要细心的测试分析。

网友H:
引用 网友G:
非常感谢  JHXC 老师提供的资料。   我买了一台 安泰信的 AT5011c  带跟踪源的机器。     才开始用频谱 ...

把看得見的全部電解電容都換掉, 90%會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路从我上传的图纸中找,图纸页码32-33两页。看看对应的PCB板的清洁程度,必要时,试图清洗和烘烤试一试 ...

谢谢JHXC老师的指导。我去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H:
把看得見的全部電解電容都換掉, 90%會好

谢谢xiaolaba老师的指导,我去试试。

网友G:
引用 楼主:
电路从我上传的图纸中找,图纸页码32-33两页。看看对应的PCB板的清洁程度,必要时,试图清洗和烘烤试一试 ...

看到一个零件很感兴趣,想请教一下JHXC老师。
感觉是晶振,但淘宝却搜不到1.8Ghz的晶振。   图纸上标的RC1  。感觉很有趣。 这到底是个什么零件?哪里能买到。

楼主:
引用 网友G:
看到一个零件很感兴趣,想请教一下JHXC老师。
感觉是晶振,但淘宝却搜不到1.8Ghz的晶振。   图纸上标的R ...

这个不是石英晶体谐振器,首先,石英晶体要达到这么高的频率有困难,从涉及的电路看,该元件用在VCO振荡器回路,频率不是固定值,可以假定他是一个与谐振有关的元件,比方说L,究竟是什么我也没有弄清,手头没有实物,也许测试实物可以确定。

相信这里有高手能够确定。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不是石英晶体谐振器,首先,石英晶体要达到这么高的频率有困难,从涉及的电路看,该元件用在VCO振荡 ...

谢谢  JHXC 老师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