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LM317作可调恒流源

楼主(2020-04-02):
闷在家里,做几个LED灯,因并联LED需要反复比较筛选LED的VA特性,索性找手头有的原件做一个可调恒流控制器,配合实验电源,挑选在20毫安电流下相同压降的LED并联;采用《电子报》1989年7月9日第27期(合订本第106页)发表的电路,(见图)原件:LM317一只配散热片,2.2欧/3W电阻2只(并联),1N5408整流二极管2只,1N4001二极管2只,15V电压表头一只(灵敏度一毫安/内阻196欧)20K可调电阻一只(15V电压表扩展电阻),用0.5毫米电阻丝自绕0.13欧姆电阻一只(1.5A电流表分流电阻)香蕉插座4只,电源插座一只(为配用不同的电源),化妆品包装盒一个。组装完实测恒流电流20mA----1.1A之间,因用于检测,对精度和稳定度要求不高,使用方便即可。

网友:
再加一级317做调压用??

网友A:
制作很实用啊,电路图显示不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制作很实用啊,电路图显示不全。

点击图片看大图就全了。

网友:
7-8年前我用以上电路对孙子的大玩具车电瓶(6V10AH)充电。效果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点击图片看大图就全了。

谢谢,没注意这个。

网友:
如果电池供电的话,大家都用7135,并联并联再并联,8并都不嫌多

网友:
今天实验这个电路了,很好!
可调电阻上的电流不到1个ma。原来都是用大功率电阻器来调节电流,并且电阻器发热严重。

网友C:
可不可以解释下原理,搞不懂右边两个串联的二极管是起什么作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可不可以解释下原理,搞不懂右边两个串联的二极管是起什么作用

相当于稳压管,为电位器两端提供一个恒定的电压。

317正常工作时,控制端与输出端恒为1.25V,按图上的接法就是Uab+Ur=1.25V。
Uab上升、Ur下降,Uab下降、Ur上升,调整电位器改变Uab,Ur随之改变。
而输出电流Il=Ur/r,与负载电阻RL无关,这就做到了用电位器控制输出电流在某个恒定值。

网友:
引用 网友D:
相当于稳压管,为电位器两端提供一个恒定的电压。

317正常工作时,控制端与输出端恒为1.25V,按图上 ...

班主分析的透彻,我实际搭接了这个电路,恒流值不稳定,调整到一个数值后,电流值慢慢漂移有时候有2,30ma。请教班主改进的方法,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相当于稳压管,为电位器两端提供一个恒定的电压。

317正常工作时,控制端与输出端恒为1.25V,按图上 ...

这个恒流电路太好了,可调电阻只流过很小的电流。这个电路图中可不可以用10k的可调电阻代替图中1k的?我想做一个 。

网友:
1k的可调电阻能不能换成10k的?

网友:
317可以加一个三极管扩流用,单独的317带有的负载压降太大了

网友(2021-02-12):
怎么用两个317做调压调流电路呢?想代替1安的维修电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