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6.9能装上使用了,就是退出时总显示“二进制格式警告”

楼主(2020-04-02):
AD6.9能装上使用了,从网上找了一个绿色修复windows installer服务的小软件运行一下就修复了。就是AD6.9退出时总显示“二进制格式警告”,不知啥原因,在网上也没找到办法,坛内有朋友遇到这个问题么?如何能解决。谢谢。

网友:
版本太低了, 比我的AD15还老

网友:
说的是现在用6.0新版本格式保存了,AD6.3以前的旧版本软件不能打开。

一般用Protel99格式保存,兼容性好。
若用到了原理图的线束、板图的电源层分割等几个新功能,用5.0版本格式保存就好。没必要总用最新版本的文件格式。

有个选项是关掉这些烦人的“提示新版本文件不能用旧版本打开”,不太记得是在哪个地方了。

楼主:
谢谢,我在找找哪能关闭这个烦人的提示。

网友A:
不是有个不再显示的选项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有个不再显示的选项么。。

谢谢,图框里的不再显示打钩不管用,下次关闭照样出现。

网友B:
你的这个PCB文件将被保存为二进制格式,这个格式在6.3版本之前的AD全都打不开。

现在AD已经到19版了,之前还有AD9 、AD10、AD13、AD14、AD15、AD16、AD17、AD18。 目前主流使用的最低版本是AD14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这个PCB文件将被保存为二进制格式,这个格式在6.3版本之前的AD全都打不开。

现在AD已经到19版 ...

是不是装一个高版本就没有这个警告了?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不是装一个高版本就没有这个警告了?谢谢。

我在XP WIN7 WIN10 下用AD17 从未出现这个警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在XP WIN7 WIN10 下用AD17 从未出现这个警告

好的,谢谢。

网友C:
我也装的6.9 没你说的那样,我只是用它打开电路图啥的,不会用它,学不会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装的6.9 没你说的那样,我只是用它打开电路图啥的,不会用它,学不会

谢谢,我又装了一个AD18没这个问题,就是我的电脑配制差点运行AD18有点费劲。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我又装了一个AD18没这个问题,就是我的电脑配制差点运行AD18有点费劲。

也不用这么高,AD15左右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