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里手机,电视,电脑用的同一个WiFi设置问题

楼主(2020-04-02):
电视,手机,和电脑用同一WiFi显示已连接,但无法连接互联网,必须先断开WiFi在第二次连接才行,不知道是哪里没设置好,还是路由器不能拖动过多的无线设备,家里有线和无限的设备加起来肯定是超过10以上了(手机4部,电视盒子3个,电视4个,网络云监控一套,用无线WiFi的电脑一部,电信自带光猫一个,总路由一个,无线墙插式无线扩展一个,分路由2个),有时手机WiFi标志上面还有个小叹号,重新断开再连过一会就能连上了,我家的宽带是电信光千接入电信光猫,光猫网线出口接入2楼总路由器发射WiFi信号(这个总路由还挂了个墙插式无线路由器在一楼用来扩展同名WIFI信号),然后总路由器输出两路有线信号分别在接入两个无线路由器分别放置前院和后院用来发射WIFI,受总带宽限制3台电视同时看高清电视会卡,请问这些WIFI回事同频干扰吗,还是不同的路由器会自动跳频发射,

楼主:
忘了说,电信自带的光猫也是有WiFi功能的,但是估计是被设置了,问了电信安装人员说这个光猫的无线功能无法使用,我不信,试着打开电信光猫WiFi开关,则家里WiFi会无法上网,所以只能关闭光猫的WIFI按钮开关

网友:
三台路由器的lan要设成不同的ip段,就是第三位不同

网友:
三台路由器的lan要设成不同的ip段,就是第三位不同:比如 第一级设成 192.168.0.1,第二级设成 192.168.1.1,第三级设成 192.168.2.1 。或以此类推

网友:
你家这个就是 IP 地址出了问题 了  重新设置一下看看 另外有的路由器 真就有你说的这个毛病 隔三差五 就得断电一次

网友:
都是一个IP段怎么行

网友:
有时连接好,有时不行,网络里有多个路由器,可能dhcp出了问题。一个网络里只能有一个dhcp。

网友:
某些地区的运营商会设置同时上网设备限制

我遇到过设置超过5台设备就不能上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