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一个TDA2822M功放成功

楼主(2020-04-02):
由于一直在搞矿机,总用耳机听,时间久了,耳朵受不了,想弄个外放。
在本栏目存档中搜到了一前辈“明天过后”的帖子《完美TDA2822M功放外围电路改进》(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09655),正好手头上还有TDA2822M,再加几个电阻电容就OK了。
先找洞洞板的设计软件大概画了一下走线,然后按图一次焊接成功,接上就出响了,而且效果特好,音质清晰,无杂音,无自激动。
下面上图。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这个也有爆音,真是抱歉我也不知怎么解决,我现在只能仿电路的基础,没有其他知识,就连焊锡有时还焊不 ...

这贴说正了三种毛病的原因了.

这要在这里讲一个故事,为什么要在技术区里讲故事?这是我老师规定;凡说到焊钖质量一定要讲这个故事,不敢抗命

    我的老师是五十年代广州市电子局总工,他留学德国大学无线电系第一课是未发课本的,全班同学只得到漆包线一段,

焊锡丝一段和一个电烙铁.学习焊接技朮.漆包线刮漆后各自先上錫完毕,用烙铁加松香拉钖,看钖是否能拉得脱离铜

线,拉得脫要重新打磨,重新上钖,重新沾松香拉钖,直至拉不脱钖为止,才可进入焊接.
然后把焊好的漆包线拉断,而又

不在焊口断。全班学生完成,才能派书上课,实习课又多又长,全在无线电厂内进行实习课

〔所以老师回国能同时负起数十个厂的技术攻关,我不知现在大学毕业生能否立即负责一条流水线?〕

大家不是都涶涎德机吗?不远万里,不惜万金,誓都要拥有一台世上质量之冠的德机吗?

对于正正经经取德国人无线技巧的上钖/检验/焊接三步曲,你又是否同样涶涎,从此改变你的技巧,不再偷懒?把它作秘笈.

我觉得这不是小事,这是建设强国梦中一块砖.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太稳定,有时自激,有时声小,也可能是面包板不如焊接的好吧,后来就没再弄过功放,〞

你不总结为 ...

谢谢老师的教导,一直没有电路基础,才买一本电子元件基础书在看,并且没有什么设备,只有一万用表,现在还在努力学习中,现在能力只能按电路仿,故障分析这块儿还真不行,脑袋内没多少理论知识,还要多学习。

网友B:
矿机是单声道的吧,这样做复杂化了。2822接成BTL,只需要一个音量电位器与220μ、10μ、0.1μ各1个电容就可以得到很好的效果。输出功率比这个还大。简单化了抗干扰就没比楼主电路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矿机是单声道的吧,这样做复杂化了。2822接成BTL,只需要一个音量电位器与220μ、10μ、0.1μ各1个电容就可 ...

是的,专用于矿机是有点浪费了,不过也会用于电脑上外放用,以前用面包板搭过一个简单的2822m,不太稳定,有时自激,有时声小,也可能是面包板不如焊接的好吧,后来就没再弄过功放,只是前阵子发现了这个帖子,感觉电路很好,就想仿出来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专用于矿机是有点浪费了,不过也会用于电脑上外放用,以前用面包板搭过一个简单的2822m,不太稳 ...

〝不太稳定,有时自激,有时声小,也可能是面包板不如焊接的好吧,后来就没再弄过功放,〞

你不总结为什么;1不太稳定.  2有时自激  3有时声小?又焊第二块,我打保单,不用很久,

你这块又会出现同样的下场,你想不想知道是什么原因?要不要在这你的通病里改进你的无线电技术?

还是埋头不理,苐3/4/5.....一直自激下去不总结?

网友C:
2822  开机关键 有爆音   怎么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C:
2822  开机关键 有爆音   怎么解决?

我这个也有爆音,真是抱歉我也不知怎么解决,我现在只能仿电路的基础,没有其他知识,就连焊锡有时还焊不实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贴说正了三种毛病的原因了.

这要在这里讲一个故事,为什么要在技术区里讲故事?这是我老师规定;凡 ...

很感动,向老一辈技术工作者致敬,没有老一辈技术工作者就没有我们现在的科技发展,学习了!
焊工基础一定要打牢固,要注重基础细节,一定要下功夫!

网友A:
我七十多了,你眼力比我还差,你看照片?插下洞板后的元件脚与莲藕从塘拱出来那样黑

这怎么能焊得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七十多了,你眼力比我还差,你看照片?插下洞板后的元件脚与莲藕从塘拱出来那样黑

这怎么能焊得好 ...

焊的肯定不怎么样,从拿烙铁到目前为止就焊了一个这小板子,还有一个tda2822直放机同样大的板子,还有一个矿石机的几个元件更小的板子。
现在焊的总计不会超过200个点。
在无线电知识或电路焊接各方面还都是小学生,甚至可以说幼儿园级的,请各老师不要见笑,我还在很大很大方面要学习,锻炼。
我这贴子竟然得到版主推荐了,真是太惊讶了,真不敢当,我只是仿一个电路,啥创新也没有,还做的很粗糙。
还需向各位前辈老师好好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C:
2822  开机关键 有爆音   怎么解决?

非常简单,芯片和喇叭间加延时电路,让芯片先启动再通喇叭,保准安静开机。

网友(2024-01-23):
C7、C8,你怎么能用47μF?对高音近似短路!

网友:
向老一辈技术工作者致敬

网友:
矿石机技术区有这么一段序;

[3、音质好。这主要是和有放大功能的收音机相比较。因为无论对高频还是低频进行放大都会产生失真,使音质变差。]

近廾年来,百万次矿坛过客,竟然鲜有人试图证实;超外差混变频的失真,用手机模数/数模变换听中波台

与把中波讯号直接检波,失真区别有多大?

楼主初学焊接,便造矿机音频放大器,我希望矿坛有一批人,以如此简易的实验,去听一下

领悟一下矿机声和超外差变频失真有多大差别.

我本人就对比过,终生难忘

也才回味到;矿区写序人的DIY功/历是如此之深厚

网友D:
引用 网友C:
2822  开机关键 有爆音   怎么解决?

输入电容换成0.47uf~1uf左右,开关机就不会有爆音。

网友:
引用 网友D:
输入电容换成0.47uf~1uf左右,开关机就不会有爆音。

影响低频信号。
开机的冲击声一部分是输出电容充电电流。另一部分就是输入电容充电电流放大后的直流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