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D100模拟录像机有HIFI录音功能,硬盘录像机能不能改为录音机呢?

楼主(2020-04-02):
许多淘汰的海康威视录像机,很便宜,但不知能不能用视频接口来改装成录音机?

楼主:
毕竟,成品的硬盘录音机很贵,录像机的视频容量很大,如果改成录音机(只录音不要视频),那就好玩啦

网友:
我是用F55高保真录音功能,效果很好!监控录像机恐怕没有这个功能!

网友A:
硬盘录像机咋搞最终记录到硬盘里的是数字格式,到不如直接装入无损数字音乐文件来欣赏,说白了没必要。而高保真录像机则所记录音频属于性能最佳的模拟录音机,指标远高于固定磁头开盘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硬盘录像机咋搞最终记录到硬盘里的是数字格式,到不如直接装入无损数字音乐文件来欣赏,说白了没必要。而高 ...

正解,以前曾经用立体声录像机听音乐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硬盘录像机咋搞最终记录到硬盘里的是数字格式,到不如直接装入无损数字音乐文件来欣赏,说白了没必要。而高 ...

你所说很有道理!不过,开盘机的频率响应,应该高过HIFI录像机吧。我手头上也有3台HD100,2台HD82,一台F55,一盘录像带可以录CD声好几个小时,但模拟录像机有个大麻烦,就是检索功能不够快,操作没有那么友好,而数字硬盘的应该快许多,但必须建立一个操作界面.....

网友B:
开盘机>录像机>卡座>收录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开盘机>录像机>卡座>收录机

是的,这是生产厂家按标准来制造出来的,如果改变标准,HIFI录像机也许也可作高些,只是录制时间会被压缩,当然啦,HD100等模拟机的音频处理部分,都是些较为普通的元件,毕竟,它要音频视频兼顾,已经很不错了。LP唱片的频率响应,也比HIFI录像机要大。

楼主:
HIFI模拟录像机完胜 开盘(卡座)和LP的,是它的稳定性(抖晃率超低)

楼主:
DAT也是磁带机,不过是数字处理机,解码也很出色,如果能用硬盘来代替磁带,那该多好啊,现在手头里淘汰的硬盘,都没多大的用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