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乐736 声音变小,故障在哪里?

楼主(2020-04-02):
自用一台飞乐736 ,一直正常工作中,突然某天开始放音很小--像蚊子声同时感觉小信号广播就听不清了。关机(开关,交流电供电)开机偶尔会正常--声音正常并很大;直到某天开始 反复开关机声音就放不出来了,细听可以听到检波出来的声音。

开始怀疑是 某个电容失效了,感觉又不太像,电容失效会否 出现 “打嗝“现象,此机没出现过。怀疑耦合电容,发现都是三极管传导~~~

请了解问题点的前辈 指点,叩谢~

飞乐736

飞乐736

网友:
可能K2接触不良。

楼主:
波段开关 均没有对其有影响和改善,

楼主:
在通电和断电瞬间 有音量改变,就像电容放电的效果,声音正常然后逐渐声最小的样子

网友:
先确认供电质量,再逐级往前检测各级工作状态,最后检查接插件质量。
如果用示波器检测,可以事半功倍。

楼主:
供电 应该没有问题,220V市电接入,只是声音变小可以听到广播声,判断高放和检波 应该没有问题,怀疑耦合电容的问题或后面某个三极管工作不正常,还请前辈指点
·
只有万用表 其它的测量工具没有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供电 应该没有问题,220V市电接入,只是声音变小可以听到广播声,判断高放和检波 应该没有问题,怀疑耦合电 ...

用万用表也可以检查各级工作状态,确定哪一级故障后重点检查该级元器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