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一个低压电子管前级IC功放小功放

楼主(2020-04-03):
这个功放纯粹是艺术品或许没有多大实际用途,输出功率大约0.5W

马来西亚现在封锁在家无聊,在面书看到人家分享用12AU7做低压前级,又看到好几个朋友分享小巧的耳机功放就突发奇想,手上用LM386和TDA2282。TDA2282 输入阻抗最低100K,加上一个小DIP8 可以有两个功放我就选择用TDA2282。 为了要配合TDA2282 要小又要可以有双声道放大我选择了6N15(6J6)做甲类2 放大,因为屏压只有6V,对于6N15发射能力很差所以只好做甲类2,甲类2问题是输入阻抗低,输出阻抗高基本上放大效率不好,栅极电流在131uA 屏流是250uA Hfe也大概是1.9 ,电晶体随便也有100.  这个线路只是勉强要把电子管加入前级来设计的。纯粹好玩。我只做单边声道,有空我会做PCB在把整体功放做的很小巧可爱。 我试听了几个小时音质不错。音量不能太大会破声比较只有0.5W 。看着6N15发光感觉还蛮不错的。

输入阻抗估计是1.5K 因为栅极和阴极之间是导通的因为是甲类2 ,所以输入阻抗比较低。

网友A:
    没看到电子管电路图,只是有点栅流,不能称为甲2放大器,应该是空间电荷栅低压放大器。
    在低屏压时,五极管中电力线分布大致如图所示。其中有两个区域存在空间电荷。一是非常靠近阴极(或丝极)表面附近的空间区域,阴极加热后发射出热电子达到平衡时,就分布在靠近阴极(或丝极)的一层,形成空间电荷层。屏流就是由于这些电子在屏极电场作用下到达屏极而形成的。另外,.........   电子管在低屏压工作时,使得电子管的放大因数μ和跨导S都大大减低。使阴极 (或丝极)附近的空间电荷中的电子尽多地奔向屏极。
       你试试用6A2 接成三极管(第一栅输入),代替你的 6N15会更好一些。
    其实没什么意义就是玩玩如果要使用,一个是矿坛里电子管1W以下的单端(可搜索坛内),另一个是D类小功率集成块比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到电子管电路图,只是有点栅流,不能称为甲2放大器,应该是空间电荷栅低压放大器。
    在低屏压 ...

空间电荷的电子管我记得是四极管的第一栅做正电荷用来加速的,第二栅才是控制栅。早起欧洲有A141是空间电荷的,还有美国12K5 。我这个6N15是双三极管在一个7脚管。我选择6N15是要找一个很小的双三极管来配TDA2282 , TDA2282 本身有2个功放。做双声道 一个6N15 一个TDA2282就够了。还有一种微型的电子管,不过价钱不便宜,我手上没有,6N15我有好几百只就拿来玩玩,因为喜欢小小的管有2个三极管,又可以做FM变频。6A2,6J1 也可以工作,我有6J1在低压的曲线。6J1是蛮不错的,我制作12V低压超外差收音机就是用6J2做变频,6J1做中频放大。只是需要2个管做双声道。 还有TDA2282 输入阻抗很高最少100K欧姆。 其实这个三极管没有多大作用,虽然有4倍电压增益,不过输入阻抗低 1.5K输出阻抗高12K 用变压器升压也是有几倍不是很好的放大器,只是为了简单好玩有电子管感觉而做的。。你那个模块Class-D的我有买1个。还没有试试,因为要拆下SMD原件在做PCB一个一个贴上去比较耗时,如果PCB加多这个模块又不好看。。TDA2282外部原件比较少。我手上有100多个。之前买来想做正弦波给变压器升压给直流电子管用的。因为从淘宝到马来西亚有运输费,我一般都是买比较多才比较划算。

A141
https://www.radiomuseum.org/tubes/tube_a141.html

12K5
http://www.r-type.org/exhib/aaa1433.htm

楼主:
有谁知道有什么网站可以上载视频?我的视频都是在油管,中国国内应该不能打卡。腾讯视频需要QQ我手机是马来西亚的又注册不了。

试下是这个功放的视频
https://youtu.be/qq3bp_Sz9eY
https://youtu.be/XM-EUTWOSws

网友A:
引用 楼主:
空间电荷的电子管我记得是四极管的第一栅做正电荷用来加速的,第二栅才是控制栅。早起欧洲有A141是空间电 ...

国产的6J20就是空间电荷栅宽频带电压放大管。这里说的是普通电子管在低压下如何消除围绕栅极的空间电荷,简称空间电荷栅,它不是结构意义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国产的6J20就是空间电荷栅宽频带电压放大管。这里说的是普通电子管在低压下如何消除围绕栅极的空间电荷, ...

6J20 我还没看过这个管子。刚才在网上查了。 第一栅 6V,第2栅好像是控制栅,第三栅好像是150V。不知道这个管可不可以改成好像A141那种在9V电压下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