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在SDCC中实现定义位寻址变量一种方法。

楼主(2020-04-03):
!!!下面这种方法在后来发现存在个问题,那就是此变量会被其它变量覆盖,除非不允许变量覆盖,但这样会内存不够用。没找到SDCC来保留此区域不被覆盖的方法。如果能够确保变量不地址上冲突,此方法可用,否则有可能导致各种奇异的结果。在写编程器的程序时就遇到了,费了一天多功夫来找问题所在,后来才想到会不会是变量覆盖的问题,结果,果然是。
SDCC在51上有个不足,就是没有bdata变量。这样位操作就变麻烦了,什么与啊,或啊的,耗时也增加了。51在20H到2F的内部RAM是可以位寻址的,也就是变量A的第3位可以直接置1或者清0,一条指令就完成。不能浪费啊,于是想个办法,实现这功能。
Keil C51没这事儿。可SDCC是免费的啊,我喜欢用免费开源的东西。
SDCC 可以定义变量时指定所在的地址,这样就可以指定变量的地址在20H起,位变量也指定相应的地址,从0开始,8个对应20H起的一个字节变量。字变量似乎也可以这么做。
这变量也只有16个,一般用时足够了。
用宏来实现,用起来方便些。把宏写进一个头文件里,include它就可以用了。
bitMem.h:
#define XBYTE ((unsigned char volatile __xdata *) 0)
#define CBYTE ((unsigned char volatile __code *) 0)
#define PBYTE ((unsigned char volatile __pdata *) 0)
// BITCHAR(VARNAME,N)  N=0,1,2,3....15
#define BITCHAR(VAR,ADD) \
__data char __at 0x20+ADD VAR;\
__bit __at 0x0+ADD*8 VAR##0;\
__bit __at 0x1+ADD*8 VAR##1;\
__bit __at 0x2+ADD*8 VAR##2;\
__bit __at 0x3+ADD*8 VAR##3;\
__bit __at 0x4+ADD*8 VAR##4;\
__bit __at 0x5+ADD*8 VAR##5;\
__bit __at 0x6+ADD*8 VAR##6;\
__bit __at 0x7+ADD*8 VAR##7;

XBYTE、CBYTE、PBYTE宏是为了直接访问外RAM,程序区,分页外RAM设计的,其实是想用P0+373或者374来扩展一下输出端口用。(想做编程器,我的那个仿真机工作在8031模式,端口不够用啊)。
下面是例程。用位寻址操作完成的跑马灯。
/*
*/

#include <mcs51/at89x52.h>
#include<mcs51/bitMem.h>

BITCHAR(D,0)

void timer2(void) __interrupt 5{
    TF2=0;

}
void main(void)
{

    __data char c=1,i=0;
    __data int j=0;
    __bit b=1;
    RCAP2H=0;
    RCAP2L=0;
    T2CON=0;
    T2MOD=0;
    TR2=1;
    ET2=1;
    EA=1;
    P1=0;

    PBYTE[1]=0x20;
    PBYTE[2]=0x55;
    PBYTE[4]=0xaa;

    D=0x33;
    while(1){
        PCON|=1;
        i++;
        if(i==10){
            i=0;
            b=D7;
            D7=D6;
            D6=D5;
            D5=D4;
            D4=D3;
            D3=D2;
            D2=D1;
            D1=D0;
            D0=b;
            P1=D;
        }
    }
}

网友A:
貌似SDCC支持关键字bit吧,
如下定义一个位变量:
bit iFlag;
/* sdccman.pdf中有说明
When a variable is declared as a bit, it is allocated into the bit addressable memory of 8051
*/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貌似SDCC支持关键字bit吧,
如下定义一个位变量:
bit iFlag;

试了一下,还真不支持。
||=== Build: Release in testDouble (compiler: SDCC Compiler) ===|
main.c|6|error 1: Syntax error, declaration ignored at 'bit'|
main.c|6|syntax error: token -> 'iFlag' ; column 9|
||=== Build failed: 2 error(s), 0 warning(s) (0 minute(s), 0 second(s)) ===|
也许是我这个版的事?这不是旧版呢。

SDCC支持 __bit 关键字,也是会放在位寻址区,问题在于我是想把8个bit变量 与一个char变量合在一起用。用union是不行的。

网友:
用union操作位的也比较多的,没有你的代码清爽,
typedef union {
    unsigned char c;
    struct {
        unsigned char b0:1;
        unsigned char b1:1;
        unsigned char b2:1;
        unsigned char b3:1;
        unsigned char b4:1;
        unsigned char b5:1;
        unsigned char b6:1;
        unsigned char b7:1;
    }b;
} BITS;

BITS __at (0x20) var;

void main(void)
{
    var.c = 0x55;
    var.b.b0 = 1;
    var.b.b1 = 1;

    while(1);
}

网友:
赞,楼主的做法是最优的,它可以直接使用mov指令,因为使用了__bit限定,
而用union的方式,为了照顾非位寻址,会优先使用ACC寄存器,这样效率就降低了很多。

楼主:
这样看起来比较清爽点:
typedef union {
    unsigned char c;
    struct {
        unsigned char b0:1;
        unsigned char b1:1;
        unsigned char b2:1;
        unsigned char b3:1;
        unsigned char b4:1;
        unsigned char b5:1;
        unsigned char b6:1;
        unsigned char b7:1;
    };
} BITS;

BITS __at (0x20) var;

void main2(void)
{
    var.c = 0x55;
    var.b0 = 1;
    var.b1 = 1;

    while(1);
}

功能实现是一样的。
不过看汇编:

;        main.c:69: var.b7=var.b6;
        mov        r0,#_var
        mov        a,@r0
        rl        a
        rl        a
        anl        a,#0x01
        mov        r0,#_var
        rrc        a
        mov        a,@r0
        mov        acc.7,c
        mov        @r0,a

不如这个:

;        main.c:58: D7=D6;
;        assignBit
        mov        c,_D6
        mov        _D7,c

比较用的源码:

/*
*/

#include <mcs51/at89x52.h>
#include<mcs51/bitMem.h>

BITCHAR(D,15)

typedef union {
    unsigned char c;
    struct {
        unsigned char b0:1;
        unsigned char b1:1;
        unsigned char b2:1;
        unsigned char b3:1;
        unsigned char b4:1;
        unsigned char b5:1;
        unsigned char b6:1;
        unsigned char b7:1;
    };
} BITS;
BITS __at (0x20) var;

void timer2(void) __interrupt 5{
    TF2=0;

}
void main(void)
{

    __data char c=1,i=0;
    __data int j=0;
    __bit b=1;
    RCAP2H=0;
    RCAP2L=0;
    T2CON=0;
    T2MOD=0;
    TR2=1;
    ET2=1;
    EA=1;
    P1=0;

    PBYTE[1]=0x20;
    PBYTE[2]=0x55;
    PBYTE[4]=0xaa;

    D=0x33;
    var.c=0xa0;
    while(1){
        PCON|=1;
        i++;
        if(i==10){
            i=0;

            b=D7;
            D7=D6;
            D6=D5;
            D5=D4;
            D4=D3;
            D3=D2;
            D2=D1;
            D1=D0;
            D0=b;
            P1=D;

            b=var.b7;
            var.b7=var.b6;
            var.b6=var.b5;
            var.b5=var.b4;
            var.b4=var.b3;
            var.b3=var.b2;
            var.b2=var.b1;
            var.b1=var.b0;
            var.b0=b;
            P1=var.c;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