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开关变压器输出电压的波形

楼主(2020-04-03):
这是一个经典的2倍压整流电路,当A,B端输入电压为AC220V 50HZ的交流电时,输出端C,D间可以得到620V的直流电压,且功率很大。

模拟运行后的波形,红色为输入AB端波形,绿色为输出CD端波形。

问题,如果把一个常用的24V开关电源的输出端整流元件拆除,接入这个电路的AB输入端,再把这个电路的1N4007换成快恢复二极管,CD输出端会是48V的电压吗?

网友A:
24V开关电源半桥电路输出一般是全波整流,改成线圈两端(中心抽头不接)桥式或半波整流滤波后会得到48V直流,2倍压整流是96V。但开关电源不是正弦波,也不一定是对称的半桥、全桥电路,得到多少电压的难以确定吧。

网友:
记得彩电行输出变压器输出显像管所需2万伏高压就是通过倍压整流获得。

网友:
不仅仅是非正弦波能不能倍压的问题,其输出带载能力有待测定。楼主说的 “……且功率很大”,需要用数据定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24V开关电源半桥电路输出一般是全波整流,改成线圈两端(中心抽头不接)桥式或半波整流滤波后会得到48V直流 ...

24V开关电源半桥电路输出一般是全波整流            这句话很难理解,好像前不搭后

网友A:
引用 网友B:
24V开关电源半桥电路输出一般是全波整流            这句话很难理解,好像前不搭后

你对开关电源了解太少所以不理解。我理解的也不多,大约如下吧。

开关电源工作波形大体上两大类,波形对称的与不对称的。功率大些的12、24V及通信电源等电源使用波形对称的半桥或全桥电路,波形对称输出就可以使用全波整流 。
路由器、充电器等小功率电源使用波形不对称(能量绝大部分只在一边波形)的单端正激、反激式电路,输出整流只用一个整流管就完成,也就没有对称全波整流一说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对开关电源了解太少所以不理解。我理解的也不多,大约如下吧。

开关电源工作波形大体上两大类,波形 ...

输出一般是全波整流         这是你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输出一般是全波整流         这是你说的

说的是半桥电路,输出全波整流有什么错吗?至少我见过的上百个12V、24V开关电源是这种模式。

这帖子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1841197&extra= 里电源就是半桥工作全波整流输出。

网友:
可能我看的不够仔细,理解有错,开关电源不外几种波形方波。。。三角波。。。齿据波等等,打扰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