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怎么选择超外差收音机的变频管?如放大倍数等

楼主(2020-04-03):
请教:怎么选择超外差收音机的变频管?如放大倍数、绿点红点那些,还有啥穿透电流等等,请指教,谢谢

网友:
变频管截止频率为最高频率+465KHz的2~3倍以上,β60~80(蓝、绿点)即可,过高工作不稳定,穿透电流越小越好。

网友:
现在要找到符合要求的老管子太难了,曾买了一大堆,没挑出一个满意的

网友:
放大倍数低一点无所谓,关键是特征频率要满足要求,再就是穿透电流尽量小。变频管穿透电流大,会导致底噪大增。穿透电流比较大的三极管可以放在第二级中放(只要不是来复低放)。

网友:
建议高放管用PNP的3AG1E白色点的放大系数高一些

网友:
高放管也可用PNP的8550硅管这管子穿透电流很小的,而且截止频率高。我用这个PNP的8550硅管全部代替139A收信机的原锗PNP高放管,效果很好!8550硅管集电极-基极电压Vcbo:-40V,工作温度:-55℃ to +150℃,最大集电极电流为1.5 A。直流电增益:10 to 60;功耗:625 mW;最大集电极发射电压(VCEO):25;截止频率:150MHz。
三极管8550是一种常用的普通三极管。 它是一种低电压,大电流,小信号的PNP型硅三极管。最大集电极电流为1.5 A。1脚=E(发射极,带箭头的那个),2脚=B(基极),3脚=C(集电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