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造电源牛

楼主(2020-04-03):
改造电源牛
拆掉报废的山灵功放,发现其电源牛够大,称重足有5公斤,长宽高是105X87X67毫米。正好把它改造成胆机电源牛,保留原初级绕组,为适应多种电路,利用原骨架上的多个接线柱,把高压绕组做成独立的5组线圈,今后只要选择合适的绕组串接,就能得到多种高压,方便各种折腾。奇怪的是,原牛只用一块铁板2只螺栓固定,有两个洞是空的没有螺栓。拆下暂按原样重装后,铁片贴得很紧密,通电无丝毫震动。是否要找螺栓全部加固?请矿友、大师指教。

楼主:
本想发图片的,但图片发不了,文字却重复了,也删不了。

网友:
现在市电电压较高。建议把电源变压器初级加绕到235V左右。拆次级的时候记下每伏匝数,重绕时更为方便。

楼主:
本地电压不高,所标示的是实测电压数值。

网友A:
听楼上的不错加到235v左右 不会错,最好4个孔要加螺丝扭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听楼上的不错加到235v左右 不会错,最好4个孔要加螺丝扭紧。

讲究的,螺丝两头铁垫片下面各放一片红钢纸或环氧板冲出来的绝缘圆垫片,防止螺丝把铁芯短路。

网友B:
压片紧密无震动,就无需再加螺栓,两点是线接触,三点是面接触,四点是多一个悬浮(多余)约束。用两只螺栓是考虑热(冷)变形。
两只螺栓可以参考跷跷板,三只与四只螺栓分别参考三条腿与四条腿板凳。

楼主:
补上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压片紧密无震动,就无需再加螺栓,两点是线接触,三点是面接触,四点是多一个悬浮(多余)约束。用两只螺栓 ...

原机变压器的紧固螺栓是在同一侧,不是在对角线位置,即相当于E的两个直角处。看照片就清楚,不知何故发不了照片。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机变压器的紧固螺栓是在同一侧,不是在对角线位置,即相当于E的两个直角处。看照片就清楚,不知何故发 ...

拧到对角线上就可以。

楼主:
那不如另加一颗在对角上。

楼主:
初级加抽头会同时影响灯丝绕组电压,而灯丝电压允许6.3伏正负10%。因此,初级抽头不如次级高压绕组抽头。或者直接把高压绕组分成几个独立绕组,按需要把不同的绕组串联,可以方便地得到不同的高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