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型直流电子管两管再生机

楼主(2020-04-03):
受疫情的影响,两个多月宅在家里,动手DIY了一个小型直流电子管两管再生机。
直流管及元件都是以前的,电路也是早期的电路,整理了一下,安装也没什么规划,很随意,让人见笑了!

这是一个用两只小型直流电子管1A2和2P2组成的低压两管再生收音机,其灯丝(甲电)由一节1号1.5V干电池供电,屏压(乙电)由三节6F22 9V电池串接成27V供电。(提高乙电电压可增加功率,但最高不要超过 60V)
电子管1A2作检波和放大,放大后的高频信号经过再生线圈送入输入回路。再生控制由电位器R2完成,使用中根据信号的大小,旋转电位器扭控制再生量,就可收到清晰的电台声。
检波后的低频信号,再被1A2管放大后,通过交连电容C4送入到2P2作末级功率放大,最后由阻抗变压器转换,通过耳机或喇叭放出声音来。(阻抗变压器由6V小电源变压器代替)
磁性天线用直径10毫米,长100毫米的磁性瓷棒。上面用七股份0.07毫米直径漆包线或丝包线绕25—30圈作L1,用同号线绕50—60圈作L2,再用同号线绕10圈左右作L3,L1、L3两线圈串联,分绕在磁棒两头,作为再生线圈。
可变电容C最好选用360P空气单联,电阻采用1/4瓦,电容选耐压大于63V。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乙电用到22.5V已经不需要把栅漏接地了,这已经是再生式检波器的标准电压了。

1)你看看是不是一样的只是接点不同。2)22.5V是不是标准电压,具体电路就不上了。
其实低乙电就看栅极(min负;0 :适当的+)。这两个图都是+1.5V与栅漏是不同的概念。栅漏栅漏不接地到一定时间岂不截止。1A2--45V以下都不是标准电压。

网友:
再生线圈10圈足矣,无需两段。

网友:
做得漂亮,不知收听效果咋样。

网友A:
电路图画的挺好。你这个是低乙电机,1A2第三栅虽然接+1.5V,但还是可以进一步发挥其潜力的。试试这两种接法。
图示空间电荷栅
1)1A2的第二、三、四栅和屏极相连,使电子能够顺利地从阴极飞向屏极。(不画图了)
2)图中电子管第3、4脚接了正电,也就是为消除空间电荷和帮助屏极吸引电子而用,并且A+接地,也使得栅极通过R3而加上了正偏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路图画的挺好。你这个是低乙电机,1A2第三栅虽然接+1.5V,但还是可以进一步发挥其潜力的。试试这两种接法 ...

乙电用到22.5V已经不需要把栅漏接地了,这已经是再生式检波器的标准电压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你看看是不是一样的只是接点不同。2)22.5V是不是标准电压,具体电路就不上了。
其实低乙电就看栅极 ...

回复的时候也是脑子抽了,再组织一下语言,栅漏下端交流接地是必须的,要不怎么在栅漏上取得音频电压 ,至于接甲电正极,我过去试验过,当屏压超过15V的时候,实际上检波管的栅漏接正极已经不如接负极了。我分析原因有可能是这样的,首先在高屏压的时候,检波管本身就能有比较大的屏流,互导也相应的增加了,但是此时如果栅漏接甲电正极,那么就会产生栅流,这个栅流不仅无助于降低空间电荷的影响,反而让检波管的输入阻抗下降了很多,这样以来在在LC回路和栅漏电阻上产生的交流信号损耗就会大了很多,收音机会灵敏度降低,声音失真。还有一种可能性是,当屏压提高以后,在屏极附近产生二次电子造成电子云的这种倾向大了很多,因此抑制栅的作用就更加的重要。这种简单的单管机和两管机电路当时我实践了很多,发现当电压达到三分之一标准屏压的时候还是采用栅漏接甲电负极好,此时收音机灵敏度高,是真小。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回复的时候也是脑子抽了,再组织一下语言,栅漏下端交流接地是必须的,要不怎么在栅漏上取得音频电压 ...

上面的表格是经过专业广泛实验与测试的。可以一 一对应。

网友C:
一直有个问题。用电源变压器代替输出变压器,效果和输出变压器会有什么区别?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直有个问题。用电源变压器代替输出变压器,效果和输出变压器会有什么区别?

电源变压器设计给频率在50Hz的,所以频宽不宽对于收音机声音还是ok。如果用在音响可能音质就没有那么好。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一直有个问题。用电源变压器代替输出变压器,效果和输出变压器会有什么区别?

频响不能保证。用在收音机等等要求不大高的地方完全可以,但是不能用在蛋鸡上。

网友E:
我想问,这个再生需要外接天线吗?还是磁棒就可以直接接收电台?

网友:
引用 网友D:
频响不能保证。用在收音机等等要求不大高的地方完全可以,但是不能用在蛋鸡上。

看来是印证了那句话:“能响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路图画的挺好。你这个是低乙电机,1A2第三栅虽然接+1.5V,但还是可以进一步发挥其潜力的。试试这两种接法 ...

谢谢指教!有空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想问,这个再生需要外接天线吗?还是磁棒就可以直接接收电台?

用磁棒勉强可收到,接室外天线音量大增,白天只收一个台“中国之声”,晚上收四、五个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