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变压器资料

楼主(2020-04-03):
我检到一个旧变压器,请问那个老师知道这个变压器资料,请问老师们这个做211和KT88电源功率够不够?谢谢

网友A:
这是133片,看叠厚功率应在450ⅤA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133片,看叠厚功率应在450ⅤA左右。

谢谢;请问做211电源行吗?

网友:
你是打算重绕吧,铁芯功率是够了。

网友:
你电压数据都没有这个怎么回答你呢,211高压差不多要上1000V。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样子功率是够,就是绕组不一定合适,一般都要重新绕,电源变压器要求不高,只要线径够,匝数符合要求,绕 ...

谢谢、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样子功率是够,就是绕组不一定合适,一般都要重新绕,电源变压器要求不高,只要线径够,匝数符合要求,绕 ...

是的重新绕线,谢谢哦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的重新绕线,谢谢哦

重新绕,初级不用重新绕,只绕次级,所自已需要电压及电流就是了。

网友D:
这个变压器足够用了啊   拆的时候别弄乱了 顺序  装的时候好装一些也紧凑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变压器足够用了啊   拆的时候别弄乱了 顺序  装的时候好装一些也紧凑一些

谢谢,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重新绕,初级不用重新绕,只绕次级,所自已需要电压及电流就是了。

选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