扒图方法探索:明纬 Q-100B 四路输出的开关电源 扒电路图

楼主(2020-04-03):
疫情器件闲着没事,翻出以前用过的烧了2只大管子NT2625N的明纬Q-100B开关电源,该电源是4组输出,分别是-12V、+12V、5V、24V。查了这2只管子周边电路没发现有问题的原件,遂把管子换上通电试了一下,发现各组电压都很低,特别是24V更低,并伴有滋滋的的声音,大概有500Hz左右。故障依旧,就想把电路图扒下来,想了一个办法,就是PS软件合成技术先把电路板的正反两面拍照下来,见1、2图,然后把其中一张图水平翻转或者垂直翻转一下,把两个图层正片叠底进行合并得到图3,这样扒图就容易多了,不成熟的方法,请大神们多多指教。

楼主:
对齐的元件面和焊接面

楼主:
先把元器件画在电路板上,再扒原理图就容易多了。

网友:
方法很高级

网友:
高手,这样也行

网友:
学习了 真是好方法

楼主:
感谢以上朋友的支持和关注。
这种方法只适用于单面板,并且电路板的阻焊和敷铜线条清晰可见的情况,双面板就不好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