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师傅,6A2的负阻振荡器能振到100mhz以上吗,

楼主(2020-04-03):
如题问题,自己试了下没成功,请师傅们指教

网友A:
在这种高频率下,只有电容三点式振荡器能够比较好的工作,虽然电感三点式振荡器也能发生100M以上的频率,不过电感三点式振荡器谐波失真大,在这个频率上波形已经很不理想了。至于负阻振荡器只是一种电子管同线圈的连接形式,似乎是自差式收音机用的比较多而且稳定性也不大好。

楼主:
哦,如果能振到90兆,只是有想法用它测调谐回路的谐振频率,不知是否可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在这种高频率下,只有电容三点式振荡器能够比较好的工作,虽然电感三点式振荡器也能发生100M以上的频率,不 ...

     不是那回事吧
     负电阻的主要用途是可以组成负阻振荡器。理想的并联回路没有能量损耗,因而构成一个等幅振荡。但由于线圈的导线总有一些电阻,同时电容器也有介质损耗,因此振荡回路中储存的能量会逐渐消耗掉,振荡的幅度会渐渐变小以至振荡停止,这种振荡叫作阻尼振荡。阻尼振荡的损耗可用一个和回路并联的电阻R来表示,假如把一个负电阻(-R)并联在LC振荡回路上,并且使-R与R的大小相等,则负电阻就能抵偿掉回路的损耗,因而使振荡能够永远维持下去,这就是负阻振荡器构成的原理。由多栅管组成的负阻振荡器广泛地应用在无线电测量设备和收音机中,这种振荡器的工作稳定,而且线路也比较简单。
    负阻振荡器的优点
    负阻式本地振荡器较一般类形的本地振荡器稳定;而且电路很简单,振荡线圈没有抽头,因此用于多波段的收音机中可省去一档波段开关,减少了因波段开关不良而发生的故障;同时也省去了自己绕制线圈时调整抽头的麻烦;并且可以把多波段的振荡线圈绕成一个采用抽头的线圈,只用普通的波段开关就在转换波段时将其他波段的线圈短路。

网友:
6A2振荡频率达不到,40MHz顶天了,还不如6J1高。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那回事吧
     负电阻的主要用途是可以组成负阻振荡器。理想的并联回路没有能量损耗,因而构 ...

1977年的《高频电子线路》一书中对负阻振荡器有比较详细的介绍,这种振荡器不用带抽头的线圈是个优点,性能也确实不怎么样,要不收音机上早就广泛使用了 ,说是负阻,实际上只是直接把反馈能量并联在LC回路两端补偿消耗而已,所有的振荡器实际上都具有“负阻”特性,只是组成形式不同而已。我觉得还是用传统成熟的结构比较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如果能振到90兆,只是有想法用它测调谐回路的谐振频率,不知是否可行

这种高频环境基本上是专门的三极管的天下了,五极管用6J1也还可以,最好是用电极几何尺寸小的电子管。

楼主:
好,学习了,有空用6j1试试

网友:
其实盘封式的6SA7都能工作在FM,6A2应该是没问题的

楼主:
6a2我试过好像是振到32m就停了,

网友:
6A2我这几天在实验,最高振到80MHZ,改用6J2,轻松120MHz。

楼主:
哦,麻烦发个图,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6a2我试过好像是振到32m就停了,

山姆大叔有FM收扩用6BE6(6A2)变频88一108。。俞锡良《业余电子管收音机设计》87页提到6A2"最高工作频率可达150兆赫左右"。我用ECH81(6U1)七极部分整FM变频完全无问题,原先106.1停振,后来增加LC比值,振蕩线圈用镀银线就解决。(电感三点式)

网友:
6A2 可以振荡到近100MHz,应该注意灯丝要加高频扼流圈,提高振荡回路的Q值,我有台德国劳伦兹的电子管AM/FM 收音机就是用6AU6及6BE6作高频头,也试过用6J4和6A2代换,能正常收台,FM接收范围87-100MHz,灵敏度没变化。把高频头的电路图奉上, 供参考。

楼主:
非常感谢您

网友:
读了一会天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