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指导,电池包拆解

楼主(2020-04-03):
下面这样的电池包,不知用什么胶水粘的,看上去没有胶,但用美工刀划那个缝还划不开,感觉是硬的,如果硬用刀片化开,则要划破绝缘胶皮,有没有无损拆解的办法,即用什么原料可化开这个胶水而不破坏绝缘胶皮,求各位老师指教。

网友A:
用解胶剂,某宝上有卖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解胶剂,某宝上有卖

谢谢老师的指导

网友B:
用拆焊台吹热,或者电吹风吹热就行。

网友:
你想无损拆开是不可能的。暴力拆吧,然后套新皮就是了。

网友:
套新皮套新皮套新皮

网友:
拆旧自用就暴力拆解,若容量低就没必要废那劲去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拆焊台吹热,或者电吹风吹热就行。

非常正确,按这个方法拆

网友:
这些电池其实没有多大的用处了,不要再花冤枉钱了

楼主:
谢谢以上几位老师的建议和回复,我会综合大家的意见

网友:
皮套新皮套新皮

拆解后,充电,分容,套上不同颜色的皮,容量大的,套上喜欢的颜色,容量小的,套上黑色

网友:
拆解时请注意3处中间有红胶皮隔离的电芯外壳是有电位差的,两外壳触碰会短路一小组电芯。

网友:
用502粘的,用丙酮可以溶开,或者上面说的解胶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