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LED驱动bp2392A

楼主(2020-04-03):
该LED灯驱动电路是用bp2392A来驱动mos管的,现在是点不亮LED灯,输出端有62v的电压,点亮LED灯可能需要八十来伏,换过2392A,mos管是好的,电容和二极管都没发现有问题,电阻也没问题,刚插电的时候能听到“嗤”一下,灯不亮,电拔掉以后好像电容放电一样的闪几下,但不是正常的亮度,感觉电路没有起振一样。哪位老师有经验的麻烦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理论都没有过,就上架子,
这是恒流电路,电压值是在允许范围就可以~
........估计是你灯条坏了~,
看似乎简单几个零件,但学问很大 ,没有基础知识,不容易胜任~

楼主:
引用 网友A:
理论都没有过,就上架子,
这是恒流电路,电压值是在允许范围就可以~
........估计是你灯条坏了~,

谢谢老师指点!这恒流源的原理真不知道,看就这几个零件,关电以后这灯还能闪几下的,以为是LED灯是好的,看看这几个零件换一下应该能亮,以为是2329A没有输出激励信号,所以就换了他,结果还是老样子,所以就没招了,只能看看周围的零件,看似都没有问题,就没地方下手了

网友B:
可以检测那几个高阻值电阻有无变质,LED灯珠 单独测试是否正常

网友:
LED灯大多是两并N串,你可以考虑减少串的数量试试(前提LED都是良品),正常的恒流驱动LED串的数量是一个范围比如8~28。
以前遇到坏的T8LED灯管,只是LED烧坏,横流驱动没坏,坏的LED直接短,其余的没坏的都还能亮。
有坏的比较多的LED数量减少了一大半也照样还能正常点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检测那几个高阻值电阻有无变质,LED灯珠 单独测试是否正常

电阻也都量了一下,没有太多的出入,以为这主芯片买到了是一定能修好的,谁知道这个也这么难 感觉以前的LED灯就是小开关电源一样的,这个是恒流源真的是没见识过,LED灯关电了会闪几下的以为是好的,是射灯就一颗大灯珠,挺新的所以没感觉它坏了!哎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阻也都量了一下,没有太多的出入,以为这主芯片买到了是一定能修好的,谁知道这个也这么难 感觉以前 ...

。。。
这样集成的LED如果确定不亮了就只能报废了,驱动器说不定也没坏。
就用常规的替代法,把这个led接到其他正常的LED横流驱动器试试。或者用这个驱动器接正常的LED

网友:
    如果像楼主所说,LED点亮是八十几伏电压,而现在实测是六十二伏电压,估计应该是恒流驱动电路有问题了。
因为,如果是单芯片LED开路不亮(集成串联为开路失效模式),恒流源正常反应应该是输出电压升至最大值,即肯定要大于LED点亮所需的八十几伏电压才对。而实际情况刚好相反,说明恒流驱动电路有问题。
    从上所述可以看出,恒流驱动电路故障可能性极大。楼主可以看一下恒流驱动开路时的输出电压值,是大于八十几伏电压,还是仍然保持六十二伏电压值,以确证故障与灯珠无关。
    另外,断电瞬间灯珠有闪烁,也预示着故障恒流驱动电路瞬间有高压(高于六十二伏电压)输出,使灯珠闪亮一下。

网友:
恒流LED驱动器很讨厌,它不但空载保护过载保护负载轻也保护,就怕这个LED灯珠部分损坏负载轻引起保护。

楼主:
谢谢老师们指点,虽然是没修好,但是总算是知道些怎么回事了,为了证明这个灯珠是不是好的,我又找来了一个射灯好的射灯30W的,坏的是25W,我量了这个好的输出电压是95V,我想这个肯定能点亮坏灯的灯珠,就把好灯珠拔下,用线对应好正负极直接焊在坏灯的输出极上,开电!还是不亮!就开始量电压有多少,乖乖!175V变化!不一会这滤波电容开始冒烟!同事见灯珠也闪亮一下,赶紧断电!滤波电容已经鼓包冒烟,倒是没炸开好险!细看这个滤波电容的耐压只有63V,才想起灯没点亮的的时候已经是升到最高压62V,正常工作电压这个灯应该没这么高!百度上介绍这个2329A工作可控电压是85-175V,我以为是电压太低没点亮,其实这个恒流驱动还是好的,灯泡坏而已!搞半天!但是它既然坏了为什么要在断电之后要亮那么几秒钟呢?(这个亮是没有正常的亮度的)由于这样一直认为这个灯珠是好的,那个30W的灯正常工作时候的电压是95V,当灯珠不亮的时候会升到175V上下变,虽然没修成功总算也没有白费,知道了些知识,谢谢大家

网友:
恩,确实,灯珠厂家设定 标准不同一,乱七八糟,有串联的有并联的 ~
电流大小也不一样~~,有150mA 的,也有 300mA 的
恒流驱动板也有 电压范围,和 电流大小指标~~
都是 需要注意的 ,灯珠用过一段时间还是有寿命的,玩玩还可以,灯珠坏后 2 次救活,就有寿命的问题了,你有可能需要常常维修,有点浪费人力成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