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个简单的信号发生器

楼主(2020-04-03):
        能发出振幅-2.5V到+2.5V,可调偏置。若不需偏置就是输出0.6-5V,1hz-10MHz的正弦波,三角波和方波,但是3M以后波形变形,所以实际输出只能到3M。
这是原理图
        焊元件过程省略,做好的样子是6块一样尺寸的板子拼成一个正方体就当壳子了。实际效果是如下图:

侧颜

侧颜

俯视

俯视

        以下是输出的波形。

1M方波

1M方波

1V5三角波100K

1V5三角波100K

1V5正弦波200K

1V5正弦波200K

1V正弦波167K

1V正弦波167K

2M正弦波

2M正弦波

2V三角波5HZ

2V三角波5HZ

2V三角波64KHZ

2V三角波64KHZ

2V正弦波2HZ

2V正弦波2HZ

2V正弦波465hz

2V正弦波465hz

500毫伏1KHZ正弦波

500毫伏1KHZ正弦波

网友:
        我看不简单,够复杂的。

网友:
这个信号发生器很不简单!

网友:
创意不错,我也觉得有点复杂

网友:
六块PCB板的构想独特,有创意。

网友:
膜拜大佬

网友A:
请教老师一个问题:正弦波您是怎么产生的,程序中调用了数学库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请教老师一个问题:正弦波您是怎么产生的,程序中调用了数学库吗?

c都支持正弦运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c都支持正弦运算

哈哈,我这还没玩过这个了,这就去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教老师一个问题:正弦波您是怎么产生的,程序中调用了数学库吗?

  当不起老师,要是想让单片机本身就能产生1M的波形,51显然是不现实的,把一个数与一下0x8000,要了5毫秒,搞的我for循环都不敢用。直接复制了16遍代码。STM32f103应该可以。我仿真过AVR和51的。若是正弦波的话,模拟DA,看点数多少。我试了下,AVR能到1K。
void zhengxianbo(void)                                                                //获取不同点数的正弦波数据
{
    u8 i;
    float x;                                                                   //弧度
    float jiao=(float)360/quyangdianshu;                                            //角度 分度角//quyangdianshu: 一周期内的取样点数
    for(i=0;i<quyangdianshu;i++)
    {
        x=jiao*i;                                                                    //得到角度值
        x*=3.14/180;                                                                 //角度转弧度  弧度=角度*(π/180)
        shuju[i]=(u8)((float)fenbianlv/2*sin(x)+fenbianlv/2);                        //一周期内对应DA输出最大值
    }
}

然后把得到的数据用模拟DA输出就可以了。STM32有自带DA的就不需要模拟了。而我这个信号发生器程序用的AD9833产生的波形。

补充内容 (2020-4-4 22:51):
5微秒,打错了。

单片机产生波形

单片机产生波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哈哈,我这还没玩过这个了,这就去试试

不过lz是用了dds芯片, stm32上次我测试fft功能,生成过1024点正弦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当不起老师,要是想让单片机本身就能产生1M的波形,51显然是不现实的,把一个数与一下0x8000,要了5毫 ...

三人行,必有我师。
我之前也有个土办法就是用PWM实现三角波的产生,PWM波占空比增大电压升高,三角波开始上升,PWM波占空比降低电压降低,这方法很类似于刚入门写的呼吸灯,然后人为设置几个变量就能用编码器调整频率,上升时间和下降时间了,但有个缺点就是频率不会太高。成功了之后我就想能不能让PWM占空比的增量不是一个常数,而是不断改变就可以输出完美正弦波了?结果水平太差也没搞明白,这就看看您的程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三人行,必有我师。
我之前也有个土办法就是用PWM实现三角波的产生,PWM波占空比增大电压升高,三角波开 ...

PWM+LPF做DAC也是有的,要求不高场合使用, 用作可变频率正弦波,低频谐波不好过滤,波形恐怕不大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PWM+LPF做DAC也是有的,要求不高场合使用, 用作可变频率正弦波,低频谐波不好过滤,波形恐怕不大好

确实,要依靠低通滤波器才行,这个方案并不好

网友:
"把一个数与一下0x8000,要了5毫秒",  51主频也不低,有这么夸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