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们白光电烙铁如何接地才稳妥?

楼主(2020-04-03):
一时好奇买了个白光电烙铁,升温真的很快,但是觉得感应电非常严重,比如焊接一块电路板时,如果自己下巴碰到电路板会感到很明显的刺痛和电流感,担心这样会损伤电路板。所以觉的应该需要接地,网上还看到直接接地会导致什么电流过大之类的问题损伤电烙铁。所以一时难以定夺,还请各位资深大神指点迷津!

网友:
用500K--1M的电阻接地。

网友:
尽量用变压器,然后烙铁壳电极接地,烧点什么零件变压器钱就搭进去了

网友:
我自己做的白菜也是这种问题,烙铁外壳静电太大,打算外壳接地,但没多芯线。

网友:
被电过 还是936稳

网友A:
芯子外壳直接接到插座地线上

网友B:
是原装白光吗?白光936用线圈变压器降压,24V手柄怎么会感到很明显的刺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原装白光吗?白光936用线圈变压器降压,24V手柄怎么会感到很明显的刺痛。

应该是组装的,就是国产铝壳套件那种是组装

楼主:
引用 网友A:
芯子外壳直接接到插座地线上

插座没地线,肯定不能直接钉个铁钉子在地上再把外壳接地吧?

网友:
打个铁钉连在地上

网友:
是白光滑台的话,最好是检查一下家里的电源插座接到是否良好,如果不行且是固定地方使用,建议找根一米以上的50X50X5的角钢直接打入地下,然后可靠的接上电线到插座里面,在 查查手柄里面的接到弹簧的连接线是否导通,正常的话应该可以可靠的接到了;
如果是白光电烙铁的话,建议将二芯电源线改为三芯线,并增加接地弹簧(网上有卖,一般0.50元至1.00元一只),购买点其他能够用的上且包邮的物品就可以了,其余参照上面有点啰嗦,有不明白的地方,多看看,高小文化,请多谅解

网友:
角钢要用热侵镀锌的,打入地下部分,尽量大于1.5米

网友:
拆开看看是不是开关电源的……

网友:
稳妥。。。换成电瓶最稳妥。

网友:
“白菜”白光无非就是因为便捷性。换个3插带地线的开关电源试试吧。

楼主:
非常感谢楼上各位,没拆开过,应该是类似于苹果24v那种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