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个LM2596的正确用法,做个可调电源

楼主(2020-04-03):
原来用的某宝买的LM2596降压模块,确实像屎一样,1A就热的不行了,又看到很多人说,一度对这个芯片失望了,
这两天整理出一堆垃圾,正好凑凑够做个可调电源,本来不追求性能,就想把长久以来积累的废物全部用掉。
就用的手册上的那个经典电路,只不过除了主芯片其他东西都是我七拼八凑起来的,没有新买任何东西。
R1:100欧电阻  R2:2k2多圈电位器
Cin,Cout:50V,450uf电阻
D1:拆机IN4007 3个并联
L1:拆机220电感一个
30瓦变压器一个,输出24V,拆机电磁炉整流桥一个,
洞洞板一块
第一次做出来,一次成功,通电测试,以为效果很好,1.3-29V可调,那个多圈电阻很不错,可以0.1V一档调节
通电测试就发现问题了,烫的吓死人,5V,2A输出,5分钟芯片自动保护关闭了。
拿出人肉大法摸摸,摸了一圈发现问题,芯片很烫,可是更烫的是那三个二极管...
不甘心,继续折腾,再找了两个拆机的10A肖特基二极管换上,这次再试发现好了
5V,3A,20分钟,芯片才有点温..二极管也有点温,这回轮到线圈发热了,手摸着有点烫,看来这个电感顶不住3A,以后有合适的再换上。
总结:2596设计的3A是没问题的,作为一个成熟的芯片,可以低成本实现1.3-29V,步长0.1V可调压,0-3A输出。
       按照手册,线要短粗,尽量接近芯片,导致其他部件散热很重要,一定要选大功率肖特基和大功率电感,这两个是造成发热的罪魁祸首,然后热量再传导到芯片导致过热保护。
来上个图:
最后完工的图,上半部分是第一次实验失败后拆掉的
最后准备再搜刮点东西装盒子里,盒子也是拆来的接线盒

网友:
1N4007是普通整流管,用在几十KHZ上当然热,起码也得用快恢复管吧。

楼主:
线路非常简单,超级适合新手,性能也不错,日常用足够。怀疑我拆的那几个4007是假货,正常的3个并联跑3A应该没啥问题啊,反正现在肖特基便宜,就买大功率的好了,后来拆的那个10u45s两个并联,最大可以跑40A电流

网友A:
考虑用风扇散热

网友:
这种电源D1那里用4007肯定不行,必须用肖特基吧。

网友B:
线圈一定要用饱和电流大的建议用6a或以上的,整流管一定要用肖特基的 ,也可以用超快的,电流要5a的大体积的,便于散热。输入端和输出端除了滤波电容外,还要在滤波电容并个0.01的无感电容,消除高频纹波

网友:
图纸上就一个二极管吧??

网友:
lm2596好多系列只有尾号ADJ电压才能可调。它工作频率高,对电感续流管要求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线圈一定要用饱和电流大的建议用6a或以上的,整流管一定要用肖特基的 ,也可以用超快的,电流要5a的大体积 ...

总结到位,我是凑垃圾所以只能手里有啥用啥了,还省略了那个小电容

网友B:
引用 楼主:
总结到位,我是凑垃圾所以只能手里有啥用啥了,还省略了那个小电容

不拍电磁辐射,就用收音机磁棒天线的磁棒敲断一节,用粗漆包线绕个电感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考虑用风扇散热

不用也没问题了,沾了个捡来的铝散热片,3a也只是有点温,估计再换个线圈就不会发热可以封盒子里了,现在的问题是没有测电感的设备,不知道去哪里拆个合适的线圈,现在这个220的线有点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拍电磁辐射,就用收音机磁棒天线的磁棒敲断一节,用粗漆包线绕个电感

如果这个效果好就去买个xl4016芯片,再买个电感,做个大电流的,两个电路图一样,零件也差不多,直接一步到位。

网友:
淘宝上卖电感的多呢xl4012也可以,不要用洞洞板了,用油性记号笔直接在覆铜板上画,用三氯化铁兑水,温度和浓度高点,直接腐蚀,10分钟搞定

网友:
什么啊?这种频率能用4007??

网友:
刚在隔壁论坛看见你,这咋又是你

网友:
引用 楼主:
线路非常简单,超级适合新手,性能也不错,日常用足够。怀疑我拆的那几个4007是假货,正常的3个并联跑3A应 ...

这个正确用法,

1、如果你的 4007 不发热才是假货

2、你的电容...

网友:
这个芯片能恒流输出吗

网友:
我用的2576调到5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