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变压线圈绕制方法:次级0.1mm (多层)

楼主(2020-04-04):
主要是用于高频小磁芯升压:手工绕制实验估计比较难,线径小,圈数多 ,至少100圈以上。如果有高手指点就好。如果用简单机械,有什么比较方便操作的,可以推荐

网友A:
100圈高频用属于小的线圈有个较长的螺栓比如4X80mm的夹住线圈框手工即可绕制。如果有个手摇钻夹住那就更方便,就是使用绕线机因为线圈骨架很小也需要这个小螺栓拧到绕线机端口上。补充一点,需要的绝缘纸胶带请事先裁好准备停当,绕开了不方便裁纸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0圈高频用属于小的线圈有个较长的螺栓比如4X80mm的夹住线圈框手工即可绕制。如果有个手摇钻夹住那就更方 ...

好的,我好象在某个角落看见一个手摇钻,明天找来试试,如果不行,就买个手摇绕线机(手工实验,看来得比备),多谢指点!
另:我发现2层以后就开始有点乱,越往后越厉害,最少要6层。

网友B:
是啊!绕多层线圈从第二层开始就看不清,特别是线径较小的线。有那位大师知道怎样看清,排齐请介绍一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是啊!绕多层线圈从第二层开始就看不清,特别是线径较小的线。有那位大师知道怎样看清,排齐请介绍一下。

只要绕下后基本平整能装矽钢片,没必要强求排列整齐,(还可以减小线间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只要绕下后基本平整能装矽钢片,没必要强求排列整齐,(还可以减小线间电容)

骨架小,圈数多,如果不平,真装不下。只能换大骨架/磁芯(退而求其次)

网友:
引用 楼主:
骨架小,圈数多,如果不平,真装不下。只能换大骨架/磁芯(退而求其次)

如果这样说的话,那就是你铁芯选择小了,或者线径计算有误。退而求其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