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变压线圈绕制高手:0.1mm线绕100圈以上(多层)

楼主(2020-04-04):
手工实验,有什么技巧,有方便简单的工具吗?推荐一下!

网友:
工多手熟,以前绕牛高手,都是几个孩子的大妈。年轻人不行,就是总想着投机取巧。

网友:
一百多圈不算多,无需工具,随便绕一下即可。

网友:
静下心,少浮躁。再细的线也绕的好。

网友:
有耐心就绕得好。

网友A:
0.1毫米线绕多层不是有耐心就能接决的事。

网友B:
0.1的线多层的话垫0.04的纸 或是慢慢排线

网友C:
配戴刑警勘察白手套,调整放线轴必须灵活,捏线手松紧保持适度,转动绕柄切莫打喷涕。

网友:
绕线机要用1:1档,一圈一圈慢慢地绕。绕线机要固定不让移动,出线用手指压在桌上保持稳定,只要足够耐心,做多了就熟练出技巧了。

楼主:
感谢各位的指点:明天我实验一下,如果有疑问,再请教各位

楼主:
引用 网友B:
0.1的线多层的话垫0.04的纸 或是慢慢排线

每层垫纸,可以提高后面层的绕制质量否?(要求排列整齐为佳)

楼主:
引用 网友A:
0.1毫米线绕多层不是有耐心就能接决的事。

本人的耐性是硬棒棒的,就是没有正确的操作思路与要领;以前要求不高,稍微留心就有结论(实验数据),这次要求有点高,线细/圈多/层多/骨架小。
随手试了一下,发现要保证参数达到最低要求,至少手工工艺上本人就不太合格

楼主:
引用 网友C:
配戴刑警勘察白手套,调整放线轴必须灵活,捏线手松紧保持适度,转动绕柄切莫打喷涕。

我先找个>0.1的线练练手,掌握要领后,再降下来。

网友:
大师门,牛绕好后用什么浸漆,真空浸漆嘛

网友:
细线绕变压器,圈数少好办,上千圈就难了。我的办法是看电压高低,电压低了,可以乱绕,当然乱绕不是没有规矩,尽量绕整齐。电压高,可以分层,每层之间垫绝缘纸。把每层承受电压降低,每层绕线,也分段,一段一段绕,又降低了线间电压。细线垫层间绝缘纸,占空间太大。乱绕即减少电容,又有效利用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