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老铁帮帮忙!!!

楼主(2020-04-04):
老铁们帮帮忙看下,这个主板哪个是信号输入,哪个是输出??

网友A:
信号输入、、、(不知道你说的“哪个是输出”是啥意思?)

网友:
找到6N2的信号栅所在脚位(查引脚图)就知道哪个是输入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翻到正面,找到6N2的信号栅所在脚位(查引脚图)就知道哪个是输入

两个6N2,四个6P15。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两个6N2,四个6P15。

刚才没注意看。已经修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刚才没注意看。已经修正了。

老大,这是电路图,可以帮忙找下吗?我看不懂,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个6N2,四个6P15。

老大,可以帮忙找下吗?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信号输入、、、(不知道你说的“哪个是输出”是啥意思?)

就是哪个是接到输出牛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大,可以帮忙找下吗?谢谢了

你的照片最上面两个4k7电阻就分别是左右声道信号输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