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造电源牛的照片

楼主(2020-04-04):
改造电源牛的照片
多次发照片未成功,试试发另外拍的行不行:

楼主:
这是改造前的样子。

网友A:
搭车关注改造变压器,我这有一个1000VA的UPS变压器,已拆除外面一系列线圈,最里面是不是220v初级绕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搭车关注改造变压器,我这有一个1000VA的UPS变压器,已拆除外面一系列线圈,最里面是不是220v初级绕组?

一般UPS电牛的初级是带抽头的,原本是适应不同的输入电压,如  0-200-220-230,你再看看有抽头吗?还有个别老式UPS电牛初级在外面。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是改造前的样子。

那改造后的.....期待....

网友:
看插头估计尺寸没多大,功放用的吗

网友:
粗线是次级,细线是初级,初级一般在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改造后的.....期待....

请看另一个帖《改造后的电源牛》,有照片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一般UPS电牛的初级是带抽头的,原本是适应不同的输入电压,如  0-200-220-230,你再看看有抽头吗?还有个 ...

十年前拆得只剩下一个线圈了,圈数较多。疑似220V的,现在矽钢片坏了两片,不知少两片有没有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十年前拆得只剩下一个线圈了,圈数较多。疑似220V的,现在矽钢片坏了两片,不知少两片有没有影响。

用旧片把舌宽处插紧,四角有螺丝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