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造后的电源牛

楼主(2020-04-04):
改造后的电源牛的照片:

网友:
改造前可以发,改造过照片就不能再发了

网友:
犹抱琵琶半遮面

楼主:
我也不是在这里第一次发了,这几张是用红米手机拍的,难道相应的软件有仇?

楼主:
用相机再拍试下:

楼主:
这次是用相机拍的,终于发上了。之前发不上的是红米手机拍的,是什么原因?

楼主:
牛三围105X87X67,改造前称重刚好5公斤,原山灵SAV-60R功放上用的。

网友A:
220V之外侧没有隔离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220V之外侧没有隔离层??

原机用的没有,改造后也没有。

网友:
改造后的变压器电压规格丰富,楼主准备做什么用?

楼主:
做胆机电源牛。把高压做成几组,是为了容易获得不同电路所需的高压,便于折腾。

楼主:
原机的电牛的铁心固定比较奇特,上面两个孔没有螺栓,是空的,不知是什么原理?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机用的没有,改造后也没有。

有点遗憾了。做胆機用的最好加上。

原机是石機,各级阻抗低,不易受到干扰,有無隔离无所谓;胆机阻抗高,极易受到电场干扰,最好有。

原机外层包了铜箔那是减低漏磁的,减低磁场干扰用。

两者针对的东东不同。

网友A:
引用 楼主:
原机的电牛的铁心固定比较奇特,上面两个孔没有螺栓,是空的,不知是什么原理?

上面两个孔也应该有螺丝的。

原件在拆机(或维修)过程中将螺丝拆掉了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面两个孔也应该有螺丝的。

我从完整的机器中拆出来,原来就是这样的,不过原来在铁心四周还包有一圈薄铁皮,但两个洞是空的没有螺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