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了0402,才体会到0603的好

楼主(2020-04-04):
0402实在太小了,早上弄了几个小时,才把40来个阻容焊好,换0603,几分钟就可以搞定

漏买2个电阻,背面还有2个so14芯片待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火候”问题
有的燃气灶做饭要开最大火才能把饭煮熟,有的燃气灶开中火就可以了,自己掌握好了即 ...

看来高温度适合你这种快很准的,我比较磨蹭,只能慢慢搞,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机上次掉了个最小那种贴片,焊了半天,用936焊台,最小那种焊头。可惜没有那个细焊丝。。

我有alpha 0.51mm和0.61mm各一卷,这焊锡真的非常好焊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锡膏不知道还会不会吹跑掉

我主要是修理,反正大.中.小混装就特别要小心风量,如贴地焊的7805管焊起时,附近上十个零件己经在锡液中振动跳舞中

网友:
0402还好吧  手机主板上的贴片阻容 那才叫难焊

网友(2021-02-07):
如果PCB不大0402元件不太多,可利用LED灯珠焊台,其实就是一个PTC发热盘(TB有售),用牙签把锡膏点(涂)在焊盘上,量要小,摆好元件放在发热盘上加热,热风枪同步加热但不要吹PCB,待锡膏冒烟时"举枪",热风枪温度高些风量小些距离远些,发热盘温度约260℃注意安全,注意通风隔热,避免损坏工作台,焊接好后将PCB轻轻平移至另一块铝板或其它金属板上散热。

网友(2020-04-04):
1206还可以。0603已经放弃了

网友A:
哈哈,焊接0805更快,烙铁调到500℃,用烙铁粘上元件往焊接的位置一放,两侧加锡之后垂直抬开烙铁即可,四十个元件,有个三四分钟就焊完了

网友:
从成本上讲0402是趋势,比如村田已经停产0603工业级别电容,另外一个角度讲这是给贴片机焊接的不是给人肉焊接的。

网友C:
试试风枪吧,一吹就好也是几分钟的事.另外这个板子过孔怎么都喜欢钉在焊盘上面,如果是上回流焊的话锡液容易漏到里面导致上面那层没多少锡元件虚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试试风枪吧,一吹就好也是几分钟的事

风枪有,但没锡膏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试试风枪吧,一吹就好也是几分钟的事.另外这个板子过孔怎么都喜欢钉在焊盘上面,如果是上回流焊的话锡 ...

不这么做根本布不通啊,焊盘上的过孔没有元件,另一面的元件有移动位置

板子自己做的玩的

网友:
一开始我天真的以为0603贴片是6*3mm的,到手了才发现太小了,单位应该是英厘,立马换成0805的。

网友:
这个,得在显微镜下才好吧。正考虑是否买一个显微镜,好在手还不抖。买贴片,最小我也买0805的,再小的都是现成板子上的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这么做根本布不通啊,焊盘上的过孔没有元件,另一面的元件有移动位置

板子自己做的玩的

手动拿烙铁焊成这样也是很不错了,搁我估计都没这个耐性去焊,太费眼神了。

网友:
一点小小的建议:焊盘适当增大会好焊接一些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试试风枪吧,一吹就好也是几分钟的事.另外这个板子过孔怎么都喜欢钉在焊盘上面,如果是上回流焊的话锡 ...

用风枪就怕大中小零件混焊那种,大零件未热.傍的小零件飞跑了

网友E:
还是0805好,三百多个贴片三个小时就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风枪就怕大中小零件混焊那种,大零件未热.傍的小零件飞跑了

有锡膏不知道还会不会吹跑掉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还是0805好,三百多个贴片三个小时就妥了。

0603我已经完全适应,而且很美妙,焊接难度和尺寸之间的很好平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焊接0805更快,烙铁调到500℃,用烙铁粘上元件往焊接的位置一放,两侧加锡之后垂直抬开烙铁即可,四 ...

500 度不怕焊坏吗,贴片我控制在220左右

网友:
引用 楼主:
500 度不怕焊坏吗,贴片我控制在220左右

阻容元件还是可以承受的,主要是化锡快,焊接时间短。其实焊台温度也不准,自己找个合适的温度,能不虚焊且快速焊接上即可。

网友:
用风枪容易把元件吹跑了

网友:
我有个板子也用了0402后来全换了0603

网友:
我玩不转贴片,眼差手也不太稳

网友:
我只敢焊0805的。

网友:
手工0805还可以,再小就不适合手工了 。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哈哈,焊接0805更快,烙铁调到500℃,用烙铁粘上元件往焊接的位置一放,两侧加锡之后垂直抬开烙铁即可,四 ...

500摄氏度容易把元件焊坏吧,有铅焊锡我330摄氏度已经很好焊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F:
500摄氏度容易把元件焊坏吧,有铅焊锡我330摄氏度已经很好焊了。

“火候”问题
有的燃气灶做饭要开最大火才能把饭煮熟,有的燃气灶开中火就可以了,自己掌握好了即可。

网友:
妈呀!这个得多费眼啊。点赞

网友:
我上次diyU盘,吹板子,风大了点,直接吹跑2只0402电阻,呢吗在台子上面直接找不着

楼主:
引用 网友A:
“火候”问题
有的燃气灶做饭要开最大火才能把饭煮熟,有的燃气灶开中火就可以了,自己掌握好了即 ...

你喜欢大火爆炒,我喜欢温火炖汤

楼主:
引用 网友G:
40个电阻如果是同数值的那几分钟是没问题,如果不同数值的,焊完一个要看下电路图的数值再找对应数值的电 ...

阻值不一样,要对照电路,还要从几个里面挑一个最接近标称值的,电容还要用电桥测

楼主:
引用 网友G:
看了你贴后,我又有买贴片电阻电容的冲动,已经选好加入购物车了,再考虑下是不是要买,大有可能在我喝了 ...

我几乎只买0603电阻电容, 因为现在电子产品用0603最多(比如收音机), 手机那种高密度除外,当然这次也采购部分0402,   10u以上贴片电容有0805, 1206, 而0603大容量电容性能不行

电阻有100多种阻值,涵盖0-10M,  电容也有90左右, 涵盖1p-几十u, 我买的元器件,阻容最多

所以我不怕没合适阻容

网友:
贴片IC已经是我的极限了。实在没眼力去折腾贴片阻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冲动之下我真的付款买了一批贴片阻容,还选购时看到有多个特价,我竟忘记了看封装形式,买错了百个0402和 ...

这个元件适合打孔穿在两面之间用,让他们抄板!!

网友:
引用 网友G:
贴片ic都8只脚以上,而贴片阻容只有两只脚,比ic好焊

不在脚的多少,在于大小啊。我用焊锡浆和风枪,贴片IC用风枪吹不飞。

网友H:
又不是参加奥林匹克,找罪受吗?  除非迫不得以,diy决不用贴片

楼主:
引用 网友H:
又不是参加奥林匹克,找罪受吗?  除非迫不得以,diy决不用贴片

我尽量用贴片,不喜欢直插阻容

网友:
焊了01005  才知道0201的好。

网友:
应该吹进去

网友:
加助焊剂焊的比这个整洁,这个不好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