矿石收音机,无电源场效应晶体管机,检波后音频输出信号波形图

楼主(2020-04-04):
贴几张矿石收音机,无电源场效应晶体管机,检波后音频输出信号波形图

活动矿石检波波形图

2AP4晶体二极管检波波形图

3DQ场管检波波形图

从以上波形图可以看出;
矿石、晶体二极管做矿石收音机,音频输出信号保真度非常高。
3DQ场管做无电源机,音频输出信号严重失真。

网友A:
楼主称图中兰色波形是3DQ检波后得到的,请将测试方法公布出来。你应该对广大矿友有个交待,这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

另外图中黄色波形是什么?

网友:
楼主的"活动矿石检波波形图"显示正常, 但"2AP4晶体二极管检波波形图"和"3DQ场管检波波形图"可能都太大, 在电脑上显示极为困难, 或许您编辑一下, 缩小一些再发一次让俺们看看?

网友:
楼主的波形图应该是真的,完全可信,也没有必要造假。

楼主把低频信号分成两路,一路通过示波器显示,即图中上面的黄色波形,另一路通过高频信号发生器调制,发射给矿石机。下面的波形是检波波形,这样就可以对比两者的偏差。当然楼主使用的高频信号发生器也许有输出内调制音频的功能,这样就方便了。

3DQ场效应管检波,实质上是一种不严格的同步检波电路。同步检波是用一个与输入信号同步的参考信号源与输入信号相乘,然后取出混频后的低频分量。在3DQ检波中,参考信号源就是输入信号本身,只是幅度很大,超出了场效应管栅极输入动态范围,这样在一定程度上就消除了参考信号中调幅分量。楼主得到的3DQ检波的图,可能是场效应管栅极输入信号不够大,这时相当于调幅波自己与自己相乘,滤波以后就得到一个奇怪的波形。3DQ检波音质不太好,也是基于同样的原因,因为它并不是一个严格的同步检波电路。

网友:
其实都是实验实践探索和研究分析过程,就算做错了实验,得到的结果是错误的也没有关系,但还是最好能把实验过程,电路连接,测试方式等详细解释一下更好,楼主的关键是一个标题不太严密,另外只给出了二个波形图,所以,旁人没有办法根据图波来判别实验的具体过程和结论的真伪。关于二极管检波矿石机和场管检波矿石机的收听音质比较,相比而言,大多数人觉得二极管的音质要更好一些,感觉失真更小一些,而场管检波的灵敏度要更好一些,特别是对弱信号的接收,但场管检波的音质跟二极管检波相比较,要略次一些,这个实验结论基本是一致的,场管还有一个缺点就是阻塞效应,有时候会突然失去作用,满刻度就只有收到一个台,转动可变也是不起作用的,这个时候,去掉矿石机天线,等一段时间,再开始接收才会恢复正常,这个就是场管不同于二极管的工作方式所具有的特点。

  粗看了大家的讨论,就楼主的波形图的理解来看,上面黄色的就是正常的音频信号,兰色的是分别为二极管检波和场管检波后的音频信号,楼主想要说明的是场管检波的音频信号成了图中那样状态了,以此来说明场管检波效果相对于二极管要差许多,检波后的波形失真有许多原因,但由于楼主只给出了一个实验得到的测试波形图,却没有给出实验的具体过程和方法,旁人自然无从判别楼主是如何获得这样的结论的,想要重复以上实验看看是不是这样的结果,也无从下手,对这个实验结论自然也就有了怀疑态度也很正常。
    大家既然对这个实验很感兴趣,就希望楼主最好能把实验电路和测试过程分享给大家一起参与,无论对错都没有关系。真相总是越辩越明了。对事不对人,就事论事去探索。这样大家都不用有什么心理负担和压力。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称图中兰色波形是3DQ检波后得到的,请将测试方法公布出来。你应该对广大矿友有个交待,这是一 ...

    这个波形绝对是造假得到的,而不是示波器的正常显示,所以我说这波形匪夷所思。
    根据示波器的原理,应该知道显示器上所显示的波形,是通过同步获得的,也就是说,实际上是很多个波形的重叠,如图所显示的波形,能够同步的如此离谱,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也就是说,多半是造假得到的。
    我们搞技术,应该讲一个严格、认真,特别是技术指标和参数,一就是一,二就是二,骗人也不必如此。

    另外,检波的波形是什么?
    检波是对调幅波调制的解调,检波以后的信号里应该有半周的高频调幅波、音频信号和直流分量,所以检波以后的信号不可能如楼主所提供的那样。这又是造假,连检波信号都不是,谈何失真?

    我们不应该在科学的问题上造假,特别不应该欺骗初学者,给他们混乱的错误概念。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矿技区老版主关注!

网络故障,刚上线,回复晚了,抱歉!

可否公开测试方法,使用仪器,测试结果?
帖子里的测试波形实在匪夷所思,需要楼主做一个解释,也避免误导别人。

网友B:
我二年多前开始玩矿机,当时凭听觉就知道了二极管机此3DQ机的音质要好,当时是用动圈式高保真耳机作比较的。楼主测试的波形图更加说明了问题。谢谢您的分享!

网友:
测试条件?信号源?

网友:
具体是什么电路?怎样测量方法,调幅波吗?调制度多少?载波频率多少?调制波多少?

网友:
探讨研究一下非常好,但光做一二次实验还不具有说服力,要把实验电路图,实验过程和方法等详细介绍一下,让其它验证的朋友有可重复性还原,这样在才能在以后的制作中进行更合理的改进提高。

网友C:
已经对二极管和场管检波的矿石机试听,二极管检波音质是要好于场管。

网友:
检波以后应该是音频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二年多前开始玩矿机,当时凭听觉就知道了二极管机此3DQ机的音质要好,当时是用动圈式高保真耳机作比较的 ...

是的,3DQ场管做无电源机,无法享受高保真音频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C:
已经对二极管和场管检波的矿石机试听,二极管检波音质是要好于场管。

实践出真知。

楼主:
谢谢矿技区老版主关注!

网络故障,刚上线,回复晚了,抱歉!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矿技区老版主关注!

网络故障,刚上线,回复晚了,抱歉!

有测试的具体线路图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