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早期松下车机接线

楼主(2020-04-04):
右下角插座接线弄清了,接电源和喇叭已经试响。左边7线输入没找到接线图,有图的朋友上一张,非常感谢。

网友:
左边应该是接碟箱的,内部有接线定义。

网友A:
接碟箱的,不用弄清楚每根线的定义,这种线的两端是一样的,也就是说机头的对应位置跟碟箱的对应位置直接连上就可以用,非要弄清每根线的功能的话就是楼上说的,打开去内部看一下就行,这种机器板子的接口处都有英文标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碟箱的,不用弄清楚每根线的定义,这种线的两端是一样的,也就是说机头的对应位置跟碟箱的对应位置直接连 ...

谢谢3.4楼朋友回复。原来有碟箱和线的,现在找不到了。两个莲花插孔应是CD音频输入,现在试机没有反应。